求大功率直流电机的调速解决方案

楼主(2013-11-11):
掏到一款大功率直流电机,简单用12v直流测试了下,感觉不错,12v力矩就很大,但这款电机的最高电压是直流130v,而且电流很大,这下为找到一款大功率能调速的方案而发愁了,通过百度,大概找到3种方法:
1.自藕变压器+20A整流桥+滤波电容.
2.可控硅调速.
3.大功率130电源+大功率PWM调速器

第一种方法应该是皮实耐用,东西可以淘二手,现在手头有自藕变压器+滤波电容.就是体积大,重量大.20A整流桥也便宜.
第二种,第二种不熟悉.

请大家提供建议,谢谢.

电机主要参数:
净重4kg
130v 2100w
100v 1306w

网友:
只用过2 3种     可控硅调速不平稳      甩不起来

网友:
可控硅比较简单,而且控制器比较多

网友:
用工业开关电源如何?

网友A:
找个旧的590调速器

网友:
第三种方案最好
不过最好用常规电源
过载能力强很多

网友:
转速多高?最好是闭环控制的调速电路。

网友:
也想淘个这个
找到好的调速方法  交流下

网友:
有大功率大电流直流固态继电器的(里面是功率三极管等),自己做个带保护的电路即可

网友:
闭环控制的第三种效果最好,可解决低速力矩低的问题,也最节省能源,不过要加测速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机  期待解决的办法

网友:
我就想知道哪来的这么大功率的12V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的590调速器

这不是捡到块姜 害死一只鹅吗

网友B:
最好是可控硅,你的电机是130V的,这样可控硅可以从0调整到130V,电机转速也可以从零调整到额定转速。有现成的模块,220V输入。安装调整都很方便,就是价格有点贵,可控硅模块加上电压反馈模块差不多500元。这个装置能做到灵活调速、转速稳定,而且体积小重量轻,还省去了变压器等大型设备。(加电压负反馈模块解决了加负载后电机丢转儿低速输出力矩小,能增强电机机械输出的硬度)
如果使用变压器或者自藕调压器,那这个2100W的电机,至少要用2500W的变压器或者自藕调压器。一是变压器等不便宜,二是设备体积大占地方、重量大移动不方便,三是白白浪费好几百瓦的电量!不够经济!
我的小车电机是跑步机电机,180V、2200W的直流电机,用的就是可控硅调速系统,整个控制只装在一个超薄DVD机的壳子里就解决了。
楼上说用固体继电器,不是很好用!整流后通过直流固态继电器调速,电机转起来速度不稳定,一股子一股子的!
我认为,选大功率电机首先是选运行电压,最好是用市电不用变压的电动机最好,起码省去了变压器这个大累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可控硅,你的电机是130V的,这样可控硅可以从0调整到130V,电机转速也可以从零调整到额定转速。有现成 ...

你的可控硅调速器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让咱参考一下。我有个1.75P的跑步机电机需要驱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可控硅调速器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让咱参考一下。我有个1.75P的跑步机电机需要驱动一下。

是买的可控硅模块,还有电压负反馈模块,自己装的,两样加起来差不多500块钱,有点贵。

网友:
taobao上卖一种缝纫机用的直流无刷电机,它带的那个控制器就可以调速,好象可以接220v交流电转直流。

网友D:
那种缝纫机用的控制器好象是PWM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缝纫机用的控制器好象是PWM调速的

既然是无刷的那么就不是简单的PWM高速,
自耦变压器好用,只是需手动调节、、
用130V大功率电源再加PWM调节,1000多W的电源可不便宜、、
130V的电源给省了吧/直接220V整流,再PWM,其中加脉宽限制,加点保护,行了。

网友:
可控硅调速比较简单

网友:
可控硅加伺服比较好,成本低,性好能

网友(2014-08-19):
其实你可以先拿砖厂拉砖的电动车三轮车调速器试下,那个好像是60V1500W的,其实主要是便宜新的也就30块的样子

网友:
把它给卖了,再买个实用的

网友:
我用自耦偶变压器加20A整流堆,很方便。

网友(2014-10-01):
买一个电动车直流有刷控制器不贵有250到800w

网友:
摩托车启动电机大力矩大电流,

网友:
     第一种调速方法需要一台5KW的自耦变压器,成本太高、太重、而且市电不隔离,第二种方法因可控硅导通角太小调速不好控制,且容易过压导致电机失磁,万不可采用,第三种方法好,但也不好实现。
     介绍我的解决方法:同样的电机我有两个,一个作我的台锯动力,一个作台钻动力,用了才知道这个电机真他**好,开始为选择驱动电源也是渗透脑筋,台锯是我用一个一千多瓦、次级90V的变压器供电,再在初级加一个10元的可控硅调速板,电机是在回收站花50元淘到的,估计电机最高动力在1000W,准备提高动力,估计只有换220V转110V的变压器;台钻电源是淘宝买了两个800W48V的开关电源,改成了2.5V——60V可调,两个串联是5至120V可调,用双联电位器调节,一共花了330元。
    另外楼主如果嫌麻烦,还一个办法是把电机按淘宝原价处理给我,如此麻烦也转嫁给我了。

网友:
更正一下,在回收站50元淘的是变压器。

网友:
淘到一个三洋直流伺服电机T720—022EL8  80v 200w 3000转在TB和百度上查找不到相应驱动器型 头都大了

网友(2015-03-30):
咋不上个图呢?

网友:
130V的话可以改装一下电动车有刷电机控制器   把控制管75N75(75A/75V)换成75T60(75A600V)   TL494供电部分分压电阻加大即可       没试验过   理论上是没问题

忘记说了   电容也得换成高耐压的

网友(2015-12-29):
哦 直流电机的驱动控制挺难办嘞

网友(2019-02-15):
这种状况调速电路费用都可以买一个新交流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