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算电机拉力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请教一个计算电机拉力的问题

自己空余时间想利用手中材料,做一件后推机练练手,目前电子设备是 XXD 2212  1400KV电机和8寸浆,30A电调,上3上2200毫安电池,,飞机尺寸也画出来了机翼80,机身长60,请问这个配置,拉力多大,也就是我的飞机空机重量在多少合适,比较有富余。

谢谢大家指点,因为初步考虑做轻木的,所以对拉力和重量比较纠结。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做80cm的飞机有问题,电机KV值低了,桨就偏大,反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做80cm的飞机有问题,电机KV值低了,桨就偏大,反扭严重。

请问机翼80的后推机,该配多少的电机和多大的桨叶

网友:
常用的是KV2000~2600的电机,配5~6英寸的桨。后推机如果桨大了很容易被打坏。电机的配置要看你是否会暴力飞行,一般飞的话,900克以下的用2212都可以,1200克以下的用2216也可以。桨小的因为效率较低可选大点的电机,滑翔机选小点也可以。

网友:
KV1400配8寸桨的话,最大在800g左右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网友B:
给你一个经验公式算拉力的:
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平方(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00025)=拉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经验公式算拉力的:
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平方(转/秒)×1大气压力( ...

谢谢,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
你还在问这个问题就不适合飞轻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