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魔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1-11):
今天出去飞的时候左侧副翼
舵机
插反了,接电以后右侧副翼狂抖,检查发现是左侧插反了,正过来以后再接电右侧舵机无反应,更换舵机以后全都正常了,但是飞起来遥控距离明显缩短,大约只有一百米左右,稍微一远动力就时有时无了,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舵机插反会烧掉接收吗?按原理来说是把地线和信号线发了。电源正极没有反,而且烧掉的不是插反的舵机是同一根Y线并联的舵机

网友A:
貌似插反线要损坏接收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