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代,求指导==

楼主(2013-11-11):
介于目前大疆还没有出售精灵2代的桨叶保护罩,请问下各位,如果把精灵1代的桨用在2代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换成精灵1代的桨叶后,保护罩就可以给2代用了。安全第一啊。
求科普,求解答,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
楼主你好, 换了 phantom 的桨,飞行时间会降低。 其他不影响。

楼主:
请问,大概会降低多少飞行时间呢?谢谢

网友:
具体的时间我们没有测试过- -,

楼主不要难为我咯~

楼主:
呵呵,明白了哈,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另外,请你反映下群众的呼声嘛,电池和相关配件希望能早点上市啊。
桨叶保护罩,电源适配器,电池。。。谢谢,谢谢

网友A:
早期的精灵一代桨是不能用在二代上面的,桨保护器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哈,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另外,请你反映下群众的呼声嘛,电池和相关配件希望能早点上市啊。 ...

这个不用太着急啦, 很快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精灵一代桨是不能用在二代上面的,桨保护器也不行

自紧浆就可以,1代和2代通用

网友:
二代不是自緊槳嗎?不會電機因該只能裝二個一代槳吧?

网友:
DJI的技术都说了,应该很快会有配件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概会降低多少飞行时间呢?谢谢

楼主做个测试,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算做个好事儿,雷锋一下

网友:
貌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精灵一代桨是不能用在二代上面的,桨保护器也不行

用到是能用,就是感觉怪点

网友B:
扭力不够,会出现自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会出现自旋

你确定?
有没有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
有没有视频?

幅度不大,但是是有出现,没有视频,有精灵2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幅度不大,但是是有出现,没有视频,有精灵2的可以试试

DJI给出的答复是只会影响飞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