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1.4米P47襟翼要用反向舵机吗?

楼主(2013-11-11):
新手一名经过近2星期的摸索和装机昨晚终于把飞机装好通上电在测试各舵面时副翼.升降.方向.尾轮转向.起落架都很正常不用再调,单独最后试襟翼就出现两边的舵机摆动相反的,这样是不是要用反向舵机才能解决呢?还要问一下这机所配电鸡的参数,知道的请说说

网友A:
你的襟翼是用两个通道控制还是用一个通道接Y型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襟翼是用两个通道控制还是用一个通道接Y型线控制?

用Y线控制,接收机只有6通道

网友A:
你的舵机正装还是侧装,把摇臂转180度。

网友B:
把其中一个舵机翻个面。你飞这个机一定要看下我的帖子!切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029&extra=page%3D3

网友C:
有几个办法不用换反向舵机:

第一种:换那种在舵臂安装中心孔两侧都有摇臂的舵臂(比如长一字、十字或者圆盘),把襟翼连杆安装在另一侧舵臂上,连杆长度也需要适当调整;或者直接把短一字舵臂装到舵机的另一侧。
第二种:拆开舵机,把电机线对调。这种方法只适合追求完美且有动手能力者

纠正一下,貌似P47的襟翼舵机是平躺着安装的,那就参考LS的说法,把需要反向的那个舵机翻个面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办法不用换反向舵机:

第一种:换那种在舵臂安装中心孔两侧都有摇臂的舵臂(比如长一字、十字或者 ...

襟翼舵机是平放的,如果反面安装那襟翼卡位是放不下的,除非把卡位挖大那舵机卡不住了,上面各位的意见我都可以做,想来想去直接用个反向舵机不就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正装还是侧装,把摇臂转180度。

襟翼舵机是平放安装的,如按你说摇臂转180度那就只能挖穿机翼面在翼面连接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中一个舵机翻个面。你飞这个机一定要看下我的帖子!切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 ...

看过你的视频飞机怎么飞得像冲浪一样一上一下的,你说把舵机反装那舵机卡不住了,请问一下舵机是不是要用热溶胶才能粘住?我放了泡沫胶好像粘不住(现在调试舵机面还没有用纤维带封面),舵机还能动

楼主:
有谁知道这机原配的电鸡KV值是多少?整份说明说只看懂用4S电(英文水平极差那种)我现在是用双3S 2200mah串联供电,电鸡应该不会烧坏吧?电调是好盈泊金100A

网友D:
6通道的接收机不够用,我是用的8通道,用FUTABA 10C的控,副翼1,7通道,襟翼5,6通道,油门3,升降2,方向4,起落架8。这样就可以用空气刹车,电池用花牌4S2600,顶到头重心正好,舵机都是装好的不用改,但要用热熔胶加固,用Y线的话襟翼舵机就要改了,另外这控制尾轮的舵机是塑料齿的,我首飞就把这个舵机扫齿了,必须改成金属齿的,这机降落速度很快,开襟翼效果都不是很明显,需要好好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6通道的接收机不够用,我是用的8通道,用FUTABA 10C的控,副翼1,7通道,襟翼5,6通道,油门3,升降2, ...

因为我用的控也是6通控,所以没办法再加通道了,升降和尾轮转向都用2.4KG全金属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视频飞机怎么飞得像冲浪一样一上一下的,你说把舵机反装那舵机卡不住了,请问一下舵机是不是要用 ...

你把整个帖子看玩,就知道是重心靠后了,头轻!电池我现在是必须放到最上面的隔板上,尽可能的朝前,抵到防火墙上。我的舵机换方向后,好像局部开了槽,用泡沫胶粘住的。希望我的回复对你有帮助,不想看到漂亮的P47和我的p47首飞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襟翼舵机是平放的,如果反面安装那襟翼卡位是放不下的,除非把卡位挖大那舵机卡不住了,上面各位的意见我 ...

你好懒,强烈建议退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整个帖子看玩,就知道是重心靠后了,头轻!电池我现在是必须放到最上面的隔板上,尽可能的朝前,抵到 ...

按你说的,那说明书里面的重心点就不对了?下单翼重心不是定好了还要往后移多一点吗?电池放上层那电调放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懒,强烈建议退魔

把这鸡炸得无法飞了就退魔

网友E:
不需要的 我装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的 我装了的

我想你不用反向舵机是你的接收机是7通道以上的吧?现在我的(马桶机)不用反向舵机不行,因为接收只的6通道,遥控也是6通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