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碳桨和原装apc的对比,加视频

楼主(2013-11-11):
测试了一下淘宝上购得的廉价碳桨和apc原装桨。
性价比有差距啊,原装apc一套买碳桨2套。
又多花了100多冤枉钱。

飞行配置,兔子2+朗宇2212kv980+1047+3s2300mah,飞行重量 830g和1230g。飞行最低电压3.45v
飞行重量830g,碳桨 室内悬停时间12分钟,原装apc 11分半。
飞行重量1230g,碳桨 室内悬停时间7分20秒,原装apc 6分50秒。

话不多说,上图。

原装apc比低价仿apc做工要好一些,材质上要硬一些,颜色有些区别,照片上看不出来。最下面的就是仿apc。

网友:
哈哈,我的配置和楼主一样,仿apc桨,加800g配重1500g起飞2200mah电池飞7分钟

网友:
碳桨比塑料桨刚性、硬度高,受力后变形小,桨形相同肯定是碳桨效率高啦,LZ应该再比较下震动大小

网友:
最后一张拍的神了

网友:
这个泡沫保护罩自己做的么?能不能做成y6的?

网友A:
为什么1230克的时候,APC桨飞行时间少了一半?两种桨型号一样?桨叶翼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1230克的时候,APC桨飞行时间少了一半?两种桨型号一样?桨叶翼型也一样?

晕,大哥,看帖仔细点好吗?!是7分多对接近7分

网友:
差别好像不大会在滞空时间上。

网友:
这机架号

网友:
请问兔子2的云台可以切换手动控制吗?

网友:
浆的强度不一样的。APC贵总有它的道理。

网友:
桨都是1047的么?桨型不同应该结果也不一样。我的4轴1.7公斤,用1238仿APC的2200MAH能飞8分钟,但用1245硬桨只能飞5.5分钟。

网友:
要是lz拿原装apc1047和防apc1047对比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考虑下平衡和震动 APC贵 自然有他的道理 不过14寸以上建议还是碳桨

网友:
保护架是自制的吗,很厉害啊 手艺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 为我们买桨提供实测数据, 给迷信APC的人 当头一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