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发射器有50公里远的可以接受得到信号啊??

楼主(2013-11-11):
请问高手可以画个图,给我理解一下吗??
是想做一个发射器和接受器而已!!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越响!!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找个高手来帮个忙。我想报仇,要抓小偷!!!

网友A:
发射的远近在于天线,弄好的定向天线可以做到,但是必须两天线间无遮挡物。没有好天线发射功率再大也不行。

网友B:
手机很适合你,现在的安卓手机能远程遥控任何东西

网友C:
要看楼主用什么波段遥控,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遥控地面目标?还是水里的?还是天上的?以上这些因素(但也不仅限于这些因素)都是和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请补充说明一下,一遍大家给出一个恰当的建议。玩机床之前我玩无线电的。。。

网友D:
你搞恐怖袭击,装遥控炸DAN啊,跑这么远,你放的是什么炸DAN。。。。。

网友E:
用大锅做天线可以

网友F:
wifi信号吗 听说要加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的远近在于天线,弄好的定向天线可以做到,但是必须两天线间无遮挡物。没有好天线发射功率再大也不行。 ...

哦!!!那用什么的天线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很适合你,现在的安卓手机能远程遥控任何东西

是吗???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G:
这个要解释清楚 泡杯茶一下午都说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恐怖袭击,装遥控炸DAN啊,跑这么远,你放的是什么炸DAN。。。。。

唉~~~那敢做炸DAN,是想做一个发射器和接受器而已!!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越响!!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找个高手来帮个忙。我想报仇,要抓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解释清楚 泡杯茶一下午都说不完

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越响!!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找个高手来帮个忙。我想报仇,要抓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大锅做天线可以

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越响!!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找个高手来帮个忙。我想报仇,要抓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fi信号吗 听说要加中转

是想做一个发射器和接受器而已!!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越响!!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找个高手来帮个忙。我想报仇,要抓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楼主用什么波段遥控,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遥控地面目标?还是水里的?还是天 ...

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响!!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找个高手来帮个忙。我想报仇,要抓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淘宝买两台八重洲的ft817,足够了

唉~~~~那个没有!!

网友I:
淘宝上有那种装手机卡的东西,给这个卡号打个电话,这个东西就发个短信给你,短信内容是这个东西的gps坐标

网友J:
貌似上个世纪的无线电测向。楼主可以问一下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上有那种装手机卡的东西,给这个卡号打个电话,这个东西就发个短信给你,短信内容是这个东西的gps坐标
...

唉~~~浪费钱的东西来,插卡比较麻烦!!!

网友K:
无线电测向,去火腿网站有料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貌似上个世纪的无线电测向。楼主可以问一下度娘。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线电测向,去火腿网站有料到。

啊???在那里有啊??可以发个网址来吗??

网友L:
空军的预警机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军的预警机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是吗???发照片来看看是那一种机

网友M:
用无线测向原理吧,制作一个合理频段的发射机,发出脉冲信号,你作为接收方,拿着接收机和定向天线(一般是用指向性较好的八木天线)就可以基本判定方向,一边接近目标,一边人为地衰减接收到的信号,就能准确找到目标,这个方式通常在野外监测追踪大型动物用,因为野外对电波阻挡少,你现在的条件是50公里范围,这个如果在一般的建筑稠密地区,会比较难实现,因为你的发射机必须要有一定的功率,才能保证能传到50公里远,发射功率大了,就意味着供电的电源需要有一定的容量和体积,也就是说发射机会有一定的的体积重量,相信被监测的人不会兜着这个玩意走来走去吧,除非是安装在车上,就有这个条件,
而且50公里的距离,在市区一般情况下比较难实现,我们拿着150-400Mhz频段的5瓦手持对讲机,都不可能在地面上有50公里的直接通联,除非你选择10米以上波段,否则在市区里普通地面上比较难把电波传到50公里外,当然,你可以把测向系统拿到高山上或者很高的大楼顶,就有可能捕捉到目标的方向,但这比较麻烦不是么?
所以我还是建议,使用现在的移动电话网络+gps的方式,比较容易实现,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定位软件,放在被测控的目标上,然后一直打开手机的gps,就可以通过移动电话网络定时向测控者发送目标的gps信息,貌似现在不用gps,也可以发送目标的附近的移动电话基站的位置信息,只是没gps那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无线测向原理吧,制作一个合理频段的发射机,发出脉冲信号,你作为接收方,拿着接收机和定向天线(一般是用指向 ...

唉!!!我要这样的,只是想改装他
发射器发出信号时,接受器要知道发射在那里。当接受器靠近发射器时声音就会越响!你到底明不明白啊???

网友N:
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机GPS定位,想搞无线电收发50KM门都没有,不可能小偷拿个发射器和发射塔在等你,
如果这样不用接收机几十公里看见发射塔就知道小偷在那里,      500M---5KM能搞得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在那里有啊??可以发个网址来吗??

谷歌搜索会有的,我也很久未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机GPS定位,想搞无线电收发50KM门都没有,不可能小偷拿个发射器和发射塔在等你,
如果这样 ...

唉~~~~懒得讲你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用无线测向原理吧,制作一个合理频段的发射机,发出脉冲信号,你作为接收方,拿着接收机和定向天线(一般是用指向 ...

正解,这个回复写的超认真。就是无线电测向。但是如果要精确测向光设备就够你买两三个某君说的淘宝上那个插卡发gps坐标的东西了,理论上无线电测向的发射器可以做的非常小,小到可以缝在衣服里。

网友O:
这个直接发射信号不划算,借用手机或电脑网络最好

网友P:
感觉楼主要找的东西叫“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这个回复写的超认真。就是无线电测向。但是如果要精确测向光设备就够你买两三个某君说的淘宝上那个 ...

哈哈~~~这么厉害啊??你试过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觉楼主要找的东西叫“雷达”

你怎么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直接发射信号不划算,借用手机或电脑网络最好

唉~~~你给人偷了手机卡根不划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这个回复写的超认真。就是无线电测向。但是如果要精确测向光设备就够你买两三个某君说的淘宝上那个 ...

理论上无线电测向的发射器可以做的非常小,小到可以缝在衣服里???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啊???那怎样先可以做到又小,信号又强啊??

网友:
看出来了,你要求很高哦。想实现体积小信号还强,可能性几乎没有啊。信号强就是功率大,功率大了电源都解决不了啊。
可以这样想:发射机要求稳定、可靠、隐蔽,那就功率大不了;这时必须在接收机上想办法,用尖端的高灵敏接收机来补充不足。
这个要求定性为无线电测向是没有错了,我以前玩过的在城市里面测定5公里还勉强,再加一个0,没敢想,估计条件许可也行。
宝上的那个手机卡回传经纬度的很便宜,体积也不大,很多电动车和租车公司都安装,也是一个办法,没有用过,你要是实验好了,告诉我一声。
听说克格勃和FBI用的能隐蔽在身上的也不过几百米。隐蔽在车上的另外说了。

网友:
军   用雷达吧

网友:
射频信号玩50Km不是简单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