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电脑升级纠结中。

楼主(2013-11-11):
不知道去哪发这一个贴,就先发这里了,电脑高手帮忙看看。

上面是一张现在电脑的配置。
想小升级一下,自己在主板和CPU升级哪一个中在纠结,一起升级又没有那么多钱。
本来打算先搞一块P45主板,再去搞个E8400  CPU  都是二手的。以后不打算升级了。
这两个先搞哪一个对电脑比较有优势。
请大神们说说看法,以便小弟学习。

另外,谁 有闲置的的17寸液晶显示器,便宜点卖个给我,我那个大背包显示器的接口线接触不太好了,就换一个。

网友:
关键你想打算花多少钱升级主板和U。600元以内的U可以选AMD 速龙II X2 270和280   主板M5A78L-M LX3 PLUS,淘宝逛下这两样不到600元。

楼主:
太贵了,花不起,以我的条件,两样加起来不能超过350元。这是底线了,不然老婆大人要发火

楼主:
因为还要买硬盘和显示器呢

网友:
咬牙换好点的吧

楼主:
如果要换就换整个主机了,就差钱呢

网友:
换个CPU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想再升,就换1155的平台
h61主板,g1610或1620这两样大约400多点
内存留下,
硬盘是 串口 的就留下,不是就处理掉
主板、显卡也处理掉

网友A:
在现有的基础上,换个处理器就可以,主板不必换了。另外不建议换二手硬盘,作为机电一体的东西,二手硬盘应该是最难以把握的东西,我就遇到过,前一天晚上用软件测过很好的二手硬盘,第二天开机硬盘就不识别了。新的西数一T的也不到四百,500G只有三百出头。紐索显示器早期好像有珑管的,如果显示效果还可以,自己换条VGA线就可以。现在电脑硬件的价格都不太高,大动干戈的升级意义不大,往往会顾此失彼,少花点钱提高点性能就行。

网友:
升级也要匹配啊,真不如换台新的,
看到坛里好多坛友说要买什么什么,要升级什么什么,都是老婆大人说了算,我现在还是光棍一个,可能难以理解,自己能接受的想买啥就买啥,我真担心以后也找个这样的老婆,死掐财政大权,我真的有点儿小担心啊,,,,

网友B:
淘汰的网吧机400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现有的基础上,换个处理器就可以,主板不必换了。另外不建议换二手硬盘,作为机电一体的东西,二手硬盘应 ...

兄弟的话个人感觉比较实在,但反过来想想其实什么都不用去换,又不开大型软件和大型游戏,以我目前的配件还能玩玩使8,感觉没必要换东西了。
硬盘到是得买个新的,这个本来是320G,结果中间和后面都是坏道了,所以剪掉了一半用用,目前还不太稳定。

老式的显示器感觉比较好,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珑管的,但用到现在感觉比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的网吧机400一台

兄弟,网吧机400一台,包括全部吗??有吗?介绍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网吧机400一台,包括全部吗??有吗?介绍一台。

陶宝狈 ,我买了一台450的,只有机箱.够我用了,就是比较脏

网友:
你要玩大游戏吗?
这配置一般玩玩可以了,我还有台AMD 5000+ / 2G / 9600GT 512MB/160G并口  用用还可以

网友:
直接买至强E5472 当初可是万元级的服务器CPU,弄块好点的主板+DDR3 1600的内存也很爽 CPU是3.0主频 12M二级缓存 1600外频 很爽的

网友:
P45没必要,换个好点的U吧。Q9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