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烧线断线修复一贴通,一贴搞定电机重绕

楼主(2013-11-11):
声明:本帖不为商业目的,只为各位魔友能够通过本帖修复完善各自的无刷电机,所以部分引用了论坛魔友的经验和照片,只为更好的服务各位摩友,如有引用请理解!
      本人业余魔友一枚,不具备专业测试条件和专业理论,只做实用讲解,如有错误请指正。(联系方式请发到各地模友交流栏目,版主留)
一、基础知识
1、无刷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无刷电输入是直流,工作是交流,属于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其中大部分为无感电机(无霍尔元件)。模型无刷电机工作结构本质上是三相交流电机,但是电机特性却与直流电机类似,所以我们称呼为无刷直流电机。
    桥式电路结构,普遍使用分数槽集中绕组(双层绕组)结构,除部分车模为有感电机以外,航模电机普遍为无感电机。
2、三角接法和星形(Y)接法

     三角接法:三根线头尾相接 1头+2尾 ,2头+3尾,3头+1尾
     星形接法:三根线尾尾相接  三相尾部接在一起,其他3根线引出接电机
     绕线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只是最后接法不同而已!!!
     --------------------------------------------------------------------
    2014-3-31更新  详解三角接法与星形接法
    现代的无刷直流电机普遍采用星形绕法,但是模型无刷电机普遍采用三角绕法
    例如:一台2212 1400KV电机(默认三角绕法)改用星形绕法,转速将变为1400除以1.732得出808KV,并且该电机在12V电压下工作功率大为降低,如要实现之前功率,需要提高电压到12V*1.732=21V,在21V电压下和之前的功率相近。
   同样的,一台星形绕法的无刷电机,如需要保持转速和功率不变,在改为三角绕法后,需要降低电压1.732倍使用,否则极易烧坏电机。
    星形绕法的特点:效率更高、匝数更少、其他数据一样情况下工作电压更高
   三角绕法的特点:匝数更多,其他数据一样的情况下工作电压更低

   实际运用:1、3S电机改6S电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三角绕法改为星形绕法即可。
3、线径、股数、匝数
线径:漆包线直径
股数:绕线时多股线一起绕的根数
匝数:每个电极上所绕的圈数
0.21*4*13T(线径*股数*匝数)       T:匝数

4、绕线顺和逆
   定子尾部朝下,上面朝天。
   顺:绕线顺时针
   逆:绕线逆时针
5、在一定条件前提下,影响转速的因素
   在磁钢和定子不变的情况下,匝数是影响无刷电机转速的最大因素。在一定程度内,总体是规律是匝数越多,转速慢,扭力强;匝数少,转速快,扭力弱。
6、槽满率
   在电机电极上所绕线圈与最大极限所能绕进去的线圈的比例。在不超过电机极限功率内,槽满率越高,功率更大;槽满率越低,功率越小。
7、绕线图
   http://wenku.baidu.com/view/26f042faf705cc1755270923.html    全系列无刷电机绕线图
82204-2826系列无刷电机绕线数据表格(股数、匝数)
912N14P的含义
    12极(线圈的定子)14片磁钢的电机。
1、N必须是3的倍数,P必须是偶数(磁钢必须是成对的,所以必须是偶数)。
2、N数越小,最高转速越高。比如9N12P电机最高转速肯定高于12N14P,反之亦然。
3、P数越小,最高转速越高。例如12N10P的最高转速肯定低于12N16P,反之亦然。
4、N比P大,则相对转速更高。9N6P最高转速肯定高于9N12P,反之亦然。
5、同样的N,P越大扭力越强。扭力,12N16P大于12N14P大于12N10P。
6、一般情况下,N和P之间不能整除,比如12N6P,但是内转子有大量的12N4P结构,使用分布绕组。

二、准备工作
1、拆线时记住线径、股数、匝数,如果只是修复电机可以参照原本的数据和方法。
2、拆定子
   当然,很多高手是不拆定子的,我也没拆定子绕过一个XXD2814,总体还行,但没拆下绕定子线圈绕的好看。
方法一   螺丝顶定子

方法二   炉子加温定子

方法三   把定子固定在木板上,用电烙铁加温定子,加热完毕后,用手抓着布条将定子拧下。

三、确定股数和匝数

   以我这几天绕的一个2206来表述:该电机1400KV的绕法是021*2*20,也就是一个绕组可以绕进20*2=400.21MM线径的漆包线,如果我要增加它的KV,可以采取3根一股的绕法减少匝数,通过计算可以清楚,3根一股只能绕40除以3约等于13匝,那就是0.21*3*13KV估计会在2400以上。
如何降低它的KV值?当然是通过降低股数增加匝数了,通过计算可知,一股一根可以绕40圈,这样得出的KV比较低了。
如果我要它绕成1000KV该怎么做?通过附表(见本帖附表)可以发现,绕成28匝应该可以达到1000KV,当然,这需要采用更细的线径。
以大家最常用的2212来表述,通过附表可以知道,2212 1000KV的绕法是:0.21*4*13T,可知每个绕组可以绕进4*13=520.21MM的漆包线。如果我需要把它改成2200KV该怎么做呢?降低匝数到6T52除以6约等于8,也就是0.21*8*6.
通过这样的计算,我们可以清楚的绕出自己所需要的KV

已知一个电机的匝数和KV,而知道它其他KV和匝数数据的方法。

  例:2212 1000KV,知其匝数是13,那2200KV的匝数会是多少呢?
       1000*13/2200=5.909  约等于6

       那1400呢???
       1000*13/1400=9.39,介于910之间
---------------------------------------------------------------------------------------

使用不同线径的漆包线,该怎么计算股数
手里有一只2212 1000KV的电机需要修复,但是我手里没有0.21MM线径的漆包线,只有0.3MM的漆包线,我该怎么计算股数?
12212 1000KV电机一级可绕漆包线的最大横截面积(原数据是0.21*4*13
          3.14*0.105的平方(半径)*4(股数)*13(匝数)=1.80平方毫米
2、确定自己想要的KV,比如想要1000KV,需要绕13匝,现在计算股数   X=股数
          3.14*0.15的平方(半径)*X*13=1.8   得出股数X=1.9598

       基本可采取0.3*2*13T的绕法来修复此电机。
---------------------------------------------------------------------------------
四、备线
   备线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定留下足够的空余!最好能够多留20CM的空余,多点线不怕,就怕绕到最后差那一点点线啊!
   这个空余,我的建议是20CM,但真心希望朋友们留的更长些,不怕多就怕少啊,功亏一篑有时候就是差那么几CM....我有过这经历!
   2212级别的电机建议: 0.032*4*匝数+0.2=备线长度
                        如2212 1000KV  1.9米
                           2212 2200KV  1.1米
                           2212 1400KV  1.5米
2208级别的电机建议:0.02*4*匝数+0.2=备线长度
2217级别的电机建议:0.04*4*匝数+0.2=备线长度
2814级别的电机建议:0.038*4*匝数+0.2=备线长度

五、绕线方法
   大家在论坛是不是看见各种各样的绕线图和接线图,是不是感到头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看懂无刷电机接线的原理就明白了。以下图为例,无刷电机三角接法是3相之间A头接B尾、B头接C尾、C头接A尾。而星形接法(Y接)是A、B、C之间尾尾相接。大家使用的航模无刷电机普遍是三角接法。

楼主:
接法一、
接线是:1+12、3+8、5+10
绕线是:1-2-7-8    逆 顺  顺 逆
        3-4-9-10   顺 逆  逆 顺
        6-7-11-12  逆 顺  顺 逆
绕线和接线不是很规律,不是很推荐。
接法二、这也是我最常用的接法,很抱歉,不会什么画图软件,只能用画图画画。
接线是:1+4、5+8、9+12
绕线是:1-2-7-8    正-逆-逆-正
        9-10-3-4   正-逆-逆-正
        5-6-11-12  正-逆-逆-正
优点:绕线全部是顺逆逆顺,接线全部是相邻2个线。
把所要接的线绞合在一起,这样,开始的6跟线就变成3根线了。
六、上电机绝缘漆
把电机浸入绝缘漆10-15分钟,捞起滴干,有条件的上烘箱,没条件的上电吹风,什么?你家连电吹风都没有?拿去太阳晒干把!哈哈。
七、电机三根引出线处理
    我再此建议大家,电机线绕好后,在线处理和上香蕉头之前先测试下电机是否修复完成,确认运作正常之后再上硅胶线香蕉头,否则会做无用功。
1、引出线用热缩管或硅胶线包住,线头末端留1CM。
2、用一个比较粗的热缩管,套进三根电机线,直达电机底座,加热,包裹住3根电机线。
3、电机线末端1CM,用铁尺把绝缘漆刮掉,务必做到1CM全部刮除干净,重新绞合在一起,上香蕉头。
4、用一根比香蕉头大的热缩管包裹香蕉头和尾端1CM。
八、测试
    达到以下条件,才可以确认无刷电机修复完成。
1、电机50%油门空载1分钟,电机温度正常。
2、对比之前没坏时,同样电压负载,可以达到之前80%以上拉力。
3、正常负载,70%油门运转一分钟,电机温度在50°以内。
经常会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1、一卡一卡的,就是转不起来
       缺相,最大可能是香蕉头虚焊或两线绞合时,绝缘漆没有刮干净,没有连通。
2、电机可以转,温度好高
   最有可能的就是绕线时,部分电机正逆顺序错误,重绕。
   也有可能是这个电机的磁钢退磁。
3、电机连电调会叫,但是不转
       电机绕线顺逆错误,或接线错误,重绕。
好了,总体上就是这些了吧,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吧!电机线圈坏了怎么办?
1、拆线圈
2、拆下定子
3、确定自己想要的KV
4、确定股数和匝数(参照附表)
5、确定绕线图
6、绕线
7、接线,6线合3线
8、绝缘漆浸泡处理,烘干
9、电机引出线处理,接硅胶线或热缩管
10、焊接香蕉头
11、接转子
12、测试

网友:
哇擦,这个好专业啊
顶了在慢慢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此贴要顶起

网友:
今天 电工电子课刚讲  还没弄懂呢

网友:
技术贴要顶,慢慢学习

网友:
我看了就头大。

网友:
不错哦,但是我还是拔不下来

网友:
弄的复杂啊

网友:
电机没有那么简单的。决定电机功率大小的的重要参数是磁。达到磁饱和,你在怎么加线加电流,加电压都是白搭。。个人建议,按原厂参数修复即可,工程师都不是吃素的哦。。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顶起学习。今天刚绕了个CP上的小无刷,9N6P—0.15*2*8T的,试机不发热,但感觉到不了12000KV,可能是买的线不太好。

网友:
不错 顶个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