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用不了保姆 请问怎么回事 走过路过的高手们看看啊

楼主(2013-11-11):
保姆用不了 模式设置2 AD=1 CC=1 FF=0 接上没反应 不扫描保姆
有知道的解答下 在线等

网友A:
好像还有个ch选项 保姆有两代,选错了 不识别,看看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网友B:
CH=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0,就好了

好的 我去试试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去试试 谢谢啦

建议把保姆的平衡线自己弄条18AWG的,原配20AWG有点太细了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保姆的平衡线自己弄条18AWG的,原配20AWG有点太细了容易出问题。

我最大3A充电的 18AWG有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大3A充电的 18AWG有链接?

最大3A没事,我一般都用6A充电,所以换掉了~~~没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3A没事,我一般都用6A充电,所以换掉了~~~没有连接。

哦 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3A没事,我一般都用6A充电,所以换掉了~~~没有连接。

在请教下 用保姆怎么放电 模式选择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下 用保姆怎么放电 模式选择什么

说明书有,CC=0,FF=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有,CC=0,FF=1

模式2 CC=0 FF=1 把电压设置3.85V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2 CC=0 FF=1 把电压设置3.85V就OK了?

恩,是的,默认FF=1,后边就写的3.85V,这是截至放电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个ch选项 保姆有两代,选错了 不识别,看看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