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用10MM的管做600的机架

楼主(2013-11-11):
各位大神好!

菜鸟最近入魔,但发现公司有那种实心的碳纤管10MM的 就拿来做了一个机架不知是否可行啊?会不会震动比较大呢?还是会怎么?
直接上图 :

想用配置为:F4006电机  玉兔二   天9   飞腾30A电调   4S电

请各位给点意见,感激不尽!

顺便收电机电调,有的回复本帖即可!

网友A:
减震脚好吊啊

网友B:
感觉重量估计蛮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脚好吊啊

用大脚车的减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重量估计蛮重的啊

现在担心的是电机震动问题啊,不知道这个管是否可行。

网友C:
减震这你的没必要  飞上去  呵呵  震动放大器

网友A:
臂是实心的? 都流行碳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震这你的没必要  飞上去  呵呵  震动放大器

这么细的杆震动会不会比较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担心的是电机震动问题啊,不知道这个管是否可行。

震动没问题的,,震动一般不是因为机架,只要机架不要太软就可以了,你实心的,应该刚性还不错的,,震动主要是因为电机和桨不平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臂是实心的? 都流行碳管了

这是废物利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担心的是电机震动问题啊,不知道这个管是否可行。

中心板也小了 去TB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没问题的,,震动一般不是因为机架,只要机架不要太软就可以了,你实心的,应该刚性还不错的,,震动 ...

嗯,非常感谢!那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那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了。

你是不是用光盘做重心板的啊,,光盘很脆的哦,,动作稍微大点,或者螺丝拧紧点,就会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光盘做重心板的啊,,光盘很脆的哦,,动作稍微大点,或者螺丝拧紧点,就会裂掉

那个是硬盘的碟片。不知是否可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啦

O(∩_∩)O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入手了兔子2  希望我和你能爽飞把

大家一起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爽飞,

你这是空心管还是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空心管还是实心的

实心10MM碳纤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心10MM碳纤管。

重不重 准备上什么设备

网友:
看起来很脆弱,不过不是专业意见,我是打酱油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不重 准备上什么设备

不重,现在加上脚架才200G左右  准备搞F4006   飞腾电调   天9    4S电。

网友F:
看着像蚊子纤纤  没玩过四轴 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蚊子纤纤  没玩过四轴 过来看看?

蚊子纤纤??什么东西》》这个是设备上面的碳纤实心轴心,被我败家了。

网友:
哈哈、液压减震不错啊

网友:
实心的会很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重,现在加上脚架才200G左右  准备搞F4006   飞腾电调   天9    4S电。

那么轻

网友G:
LZ实心应该叫杆吧,空心的才叫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实心应该叫杆吧,空心的才叫管啊!

好吧,用词不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蚊子纤纤??什么东西》》这个是设备上面的碳纤实心轴心,被我败家了。

感觉很细!!

网友H:
你这四轴要去滑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四轴要去滑雪吗

我晕,,这可以滑雪吗。。。

网友:
脚架底下跟冰刀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