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的配置

楼主(2013-11-11):
想请教冲浪者X8配什么型号电机和什么型号桨相对比较省电,续航能力强?请写清楚电机型号,多少kv,桨型号,续航时间啊

网友A:
我的用的是朗宇2216电机,6040桨,好盈40A电调,4个银燕9克金属电机,2200 3S 25C电池,天7 6通接收机。哈哈。。。第二次坐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的是朗宇2216电机,6040桨,好盈40A电调,4个银燕9克金属电机,2200 3S 25C电池,天7 6通接收机。哈哈 ...

2216多少kv的?续航时间大约多久?

网友:
暴力飞的我用的是朗宇X2212,2450KV,6*4,好赢40A,电机座要自己DIY伸出去,续航时间很难断定的,风,飞行手法等等因素影响着。。。你可以80%油门一直飞,也可以飞到高空,滑翔下来继续飞,所以这个时间很难说的准确

网友:
对,同意楼上意见。要看你自己技术了。我一般都是70%-90%油门盘旋到500-600米,然后关油门,自己控制姿态慢慢滑翔,练习控制姿态。记得,一定要在自己的可视范围之内,不要在自己的头顶,或者对着太阳盘旋。电机座升出去很重要,因为电机运行的时候,会有震动,怕万一不牢固,打断机身。起飞前,一定要检查好各个舵机是否工作正常,正反和舵量有没有调整好。

网友(2014-02-08):
X2212,2450KV       6040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