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冲浪者6号

楼主:
查看数: 3028 | 评论数: 49 | 收藏 3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11-11 22:28

正文摘要:

2212KV1400、APC7050、5.8G 400mW、H飞控、狗3、3S 2200x2、10C72M 飞行记录:飞远将近15、飞高26

引用 网友A:
也想正一架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暴力就时间短,想时间长就不暴力。

不想暴力。。就像时间长。。用哪个。。?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2号机上的图传是多少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崇拜LZ的动手能力。也想照LZ的整套。纠结是用跟LZ一样的7050桨。还是8060桨。哪个留空时间长。?

想暴力就时间短,想时间长就不暴力。

引用 网友B:

崇拜LZ的动手能力。也想照LZ的整套。纠结是用跟LZ一样的7050桨。还是8060桨。哪个留空时间长。?

引用 网友D:
飞高的时候不用考虑回来的电量,因为有高度要想让它下来都是件不容易的事。
引用 网友E:
飞机漂亮不错
引用 网友F:
我配的2216KV1250 9X6桨, 电池5300,昨天称了下有1350克,感觉有点偏重啊,中心大概在碳杆正下方,是不是再往前调点?
引用 网友G:
1400kv 的电机, 也有人用8寸的桨,不知楼主的7050桨动力怎么样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我也在非冲浪者X8,不过由于炸鸡次数较多,目前机翼对插后,机翼略有松动,水平方向一定的旋转,垂直 ...

把200mm长的碳管用砂布磨短1-2mm,安装时先拧紧一边,另一边先稍用力预紧,再把两边机翼用力向中间挤,最后把螺丝拧紧。这样效果不错。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多少个木片哦?看你做的蛮不错的,还以为是买来的

看你用多大的桨了。买个20--30片吧。

引用 网友H:
前辈,我也在非冲浪者X8,不过由于炸鸡次数较多,目前机翼对插后,机翼略有松动,水平方向一定的旋转,垂直方向也有少量的松动,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木片叠起来的,用长螺丝拧在电机上,然后插在机身的大圆洞洞里,洞洞里面是泡沫胶,外面一圈热溶胶。 ...

要多少个木片哦?看你做的蛮不错的,还以为是买来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6号机的  电机座  怎么做的

电机木片叠起来的,用长螺丝拧在电机上,然后插在机身的大圆洞洞里,洞洞里面是泡沫胶,外面一圈热溶胶。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6号机的  电机座  怎么做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6号机器布置的确实不错,舵机放在平尾上是为了避免被干扰吗?

不是。看别人这样搞的。好处很多:1、节省机舱空间。2、避免长长的舵机拉杆、减少损耗。3、拆平尾时拔掉舵机线就行了。

引用 网友I:
路过吧
引用 网友G:
感觉6号机器布置的确实不错,舵机放在平尾上是为了避免被干扰吗?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冲浪者,不过好久没飞了

网友K(2013-11-30):
狗3是如何固定在机身上的?直接胶带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狗3是如何固定在机身上的?直接胶带绑?

有一截在机身里面,周边热溶胶、然后横竖两条胶带。

网友L:
你竖着放   散热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竖着放   散热 怎么解决?

你是说图传吗?没问题的,只有400mW,而且有一截露在外面。

网友L:
我用的 是 H 控   电调    电池都在里面  貌似很是拥挤 ,,,,

网友M:
楼主,没用功放飞2km吗?给更多的细节图,我一直用2216,发觉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 是 H 控   电调    电池都在里面  貌似很是拥挤 ,,,,

电调放机背上,迎风面用小块泡沫挡住。经常摄像头前面全是水电调也没事。

我用过3款冲浪者,X8版从机翼对插设计和内部空间来说是最好的,内部需要改动的地方最少。其他2款内部需要切掉好多泡沫。

我升降舵机放平尾上、方向舵机没装,这样机舱空间大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调放机背上,迎风面用小块泡沫挡住。经常摄像头前面全是水电调也没事。

我用过3款冲浪者,X8版从机翼 ...

求 QQ  指点   我真很好要买冲浪者了,我的   那家   炸成猪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求 QQ  指点   我真很好要买冲浪者了,我的   那家   炸成猪嘴了,,,,,

1330944676 凑字数

网友:
株洲的啊!!!改天登门拜访,,我湘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用功放飞2km吗?给更多的细节图,我一直用2216,发觉有点大了

2801加2W功放最远12.5公里,不加功放换个增益高点的天线到过3公里。

现在用10C 72M、1410DP,最远17公里未失控,电量不够返航。

网友J:
我也有冲浪者,不过好久没飞了

网友G:
感觉6号机器布置的确实不错,舵机放在平尾上是为了避免被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6号机器布置的确实不错,舵机放在平尾上是为了避免被干扰吗?

不是。看别人这样搞的。好处很多:1、节省机舱空间。2、避免长长的舵机拉杆、减少损耗。3、拆平尾时拔掉舵机线就行了。

网友G:
请问楼主6号机的  电机座  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6号机的  电机座  怎么做的

电机木片叠起来的,用长螺丝拧在电机上,然后插在机身的大圆洞洞里,洞洞里面是泡沫胶,外面一圈热溶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木片叠起来的,用长螺丝拧在电机上,然后插在机身的大圆洞洞里,洞洞里面是泡沫胶,外面一圈热溶胶。 ...

要多少个木片哦?看你做的蛮不错的,还以为是买来的

网友H:
前辈,我也在非冲浪者X8,不过由于炸鸡次数较多,目前机翼对插后,机翼略有松动,水平方向一定的旋转,垂直方向也有少量的松动,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多少个木片哦?看你做的蛮不错的,还以为是买来的

看你用多大的桨了。买个20--30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我也在非冲浪者X8,不过由于炸鸡次数较多,目前机翼对插后,机翼略有松动,水平方向一定的旋转,垂直 ...

把200mm长的碳管用砂布磨短1-2mm,安装时先拧紧一边,另一边先稍用力预紧,再把两边机翼用力向中间挤,最后把螺丝拧紧。这样效果不错。

网友G:
1400kv 的电机, 也有人用8寸的桨,不知楼主的7050桨动力怎么样

网友F:
我配的2216KV1250 9X6桨, 电池5300,昨天称了下有1350克,感觉有点偏重啊,中心大概在碳杆正下方,是不是再往前调点?

网友D:
飞高的时候不用考虑回来的电量,因为有高度要想让它下来都是件不容易的事。

网友B(2014-03-06):
崇拜LZ的动手能力。也想照LZ的整套。纠结是用跟LZ一样的7050桨。还是8060桨。哪个留空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崇拜LZ的动手能力。也想照LZ的整套。纠结是用跟LZ一样的7050桨。还是8060桨。哪个留空时间长。?

想暴力就时间短,想时间长就不暴力。

网友C:
楼主,你2号机上的图传是多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暴力就时间短,想时间长就不暴力。

不想暴力。。就像时间长。。用哪个。。?

网友A:
也想正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