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关于驱动轮的

楼主(2013-11-11):
   RT   今晚上没事做    逛了一会儿5IMX   随后开了CAD想画个坦克的驱动轮   才发现这玩意儿这么难画折腾了一晚上始终不得其法   论坛的高手们有没有谁会的呀  帮我解解疑惑吧   驱动齿  齿间距 齿数   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圆直径这些个数据之间有没有什么公式算出来啊 ~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履带的尺寸来搞的!
先要知道履带的尺寸才能做驱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履带的尺寸来搞的!
先要知道履带的尺寸才能做驱动轮!

需要履带的哪些尺寸    节距    销耳的宽度    还有什么呢   知道这些以后要怎么计算   能给个详细点的事例吗?

网友A:
你要先把履带搞出来才能搞驱动轮!
连履带都没有,谈何驱动轮?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是自己设计坦克,还是玩像真的,像真的买个1:35的回来后用游标卡尺测得数据后放大到自己要的数据就好了,至于AUTO CAD制图软件,学习使用是需要耐心的,用的多了就知道的多,多动手查阅相关资料就知道你想要的制图步骤和方法了,知知为知之,不知问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是自己设计坦克,还是玩像真的,像真的买个1:35的回来后用游标卡尺测得数据后放大到自己要的数据 ...

象真谈不上   只是忽然想到的画驱动轮  就是想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把履带搞出来才能搞驱动轮!
连履带都没有,谈何驱动轮?

只是单纯滴想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画出来的    一个圆上假如要有有15个齿  两个齿之间间隔5MM   齿根宽就算4MM吧  这个圆的直径应该是多少  诸如此类的   是怎么算出来的   手工绘制的时候又应该怎么绘制   只是这样而已啦 ~~~

网友:
09版的不知道,但是我常用07版的,1:园好画,用作园器画在R处输入半径!
                                                  2:计算你的驱动轮(带齿不带齿的半径),再做园!2个园!
                                                  3:计算(设计)齿的数量,高,宽,与圆心连线!(齿尖与圆心连线,也即齿的中心线,对称线)
                                                  4:计算齿与齿之间的角度,然后用卡西欧计算器将60进制的角度换算为100进制!(07版CAD不支持60进制的角度)
                                                  5:使用偏移将第一个已经画好的齿中线按设计偏移的角度偏移,在左下方数据栏中会提示你输入偏移角度!
                                                  6:其它齿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把履带搞出来才能搞驱动轮!
连履带都没有,谈何驱动轮?

像兰侠做的这个,他的直径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而且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没有履带了,驱动轮就不能做了,这个顺序就不能反过来了??

网友:
齿距离=弦长!
1:知道园的半径和与Y轴夹角就能计算出弦长,如果不知道半径2齿间距5MM,反算出15齿就是14个5MM弦长,5MM*14+齿长*15=总弦长=园周长!就知道半径!
2:再用计算出的半径做园!
3:知道半径,弦长(齿长,齿间距)就知道与Y轴的夹角
4:再用复制偏移参考8楼的方法偏移就知道齿,齿间距的中线!

楼主:
方法够详细了   假如我要用手绘制的话  估计 。。。。

网友:
用纸模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