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 AAT和A控共用GPS线路接法

楼主(2013-11-11):
AAT跟踪云台绿色是GPS数据输入是不是接A控GPS上的白色 那黑色是接GPS上黑色码?但黑色GPS上有2根请问是接哪一根?还是2根随便哪一根都可以?

网友:
GPS的信号线(绿)焊到A控背面GPSIN焊点  GPS黑线焊到A控背面GND焊点 注意焊的时候要精准 别焊到一起 影响信号

楼主:
我去试下谢谢了,非常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试下谢谢了,非常谢谢

怎么接的,成功没?

网友:
我的A控GPS接的是白色那根,我的GPS上面白色的是TX线,不肯定的话,你就拆开GPS外壳,看看TX是那根线

网友:
其实我是有的。你是v5了?

网友:
可以私语我

网友:
楼上几位指点的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