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帖:朗宇2204安装桨震动问题

楼主(2013-11-11):
以前一直玩大机,这几天入了个F3P飞飞,飞起来很爽 问题是桨的震动很大。朗宇2204只能装桨保护器,换了几个螺旋桨(包括橙色的桨和灰色的高速桨)震动都不是一般的大,看得出来桨用O圈拉上去以后就有那么一点点偏心,不论是用电机送的金属垫圈还是桨自带的垫圈都没有改善,严重影响拉力和心情。我只有调桨夹上桨动平衡的经验,换了O圈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请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懂帮顶,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桨做静平衡;
换桨保护器。
再不行,就换电机。
楼下补充、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做静平衡;
换桨保护器。
再不行,就换电机。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我螺旋桨从灰色很厚很重的高速桨换为便宜的黄色桨,做完平衡以后震动略有改善,但效果不明显,反而拉力下降了。桨保护器是和电机一体的,没法更换,看来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B:
换GWS的  新款GWS8043加上自带的铝圈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GWS的  新款GWS8043加上自带的铝圈就解决了

多谢!!这就去买几只桨试试。大湿出现了,久闻你的大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GWS的  新款GWS8043加上自带的铝圈就解决了

桨到货了,装上以后果然解决了震动问题!拉力也更大了,爽飞一下午,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到货了,装上以后果然解决了震动问题!拉力也更大了,爽飞一下午,多谢!

jingjun ,更加佩服。

祝贺楼主爽飞。

网友C:
楼主,这个朗宇2204电机上的桨保能拆下来不?我手头正好有个这电机,感觉用桨保不如桨夹舒服,但尝试拆了一下桨保,没拆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朗宇2204电机上的桨保能拆下来不?我手头正好有个这电机,感觉用桨保不如桨夹舒服,但尝试拆了一 ...

拆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不下来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桨的震动因素有几方面,1电机座与机身的固定 ,2电机与电机座的固定,3桨宝与桨的固定及4桨的平衡.一般前两项出问题很少,桨宝一定要与桨的孔径相配合,另外胶圈一定要固定好,使其两边拉力相等,再就是桨的平衡,我用的就是皓业的8043的桨(非山寨的),感觉不错。另外在飞机机头触地后,再次起飞时,先推一下油门,若桨撞弯了,可用手将其掰平。平衡的与不平衡的桨的区别很大,一是拉力有明显区别,再则吊机时的稳定状态也有明显区别。我在机头触地后,都要校一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的震动因素有几方面,1电机座与机身的固定 ,2电机与电机座的固定,3桨宝与桨的固定及4桨的平衡.一般前两 ...

多谢!长知识了!以前还真是桨擦地以后没有注意过平衡问题,细节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桨的震动因素有几方面,1电机座与机身的固定 ,2电机与电机座的固定,3桨宝与桨的固定及4桨的平衡.一般前两 ...

学习了。
顺便握手。
咱俩差不多的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ingjun ,更加佩服。

最近忙 好久没上论坛了   注意看你下面  正版出现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忙 好久没上论坛了   注意看你下面  正版出现了  哈哈哈

嗯,看来是飞爽了。注意身体。

注意看你上面,俺已经回复正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