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蛋疼的起落,一次成功的迫降

楼主(2013-11-11):
刚换装了新的收放机和避震腿,修改了防火墙的F8F,可能是防火墙的通风口开的过大了,造成机舱内压过高,刚刚起飞转二边收起落架,舱盖就被顶出来了,卡在机身上像个大减速板,同时造成严重的低头力矩。。。。。。。赶紧调升降舵配平,然后转完五边准备降落。近进过程中又发现,刚刚新换的收放机,有一条腿竟然没有放下来。。。。。。。尼玛,祸不单行。。。。。。继续绕圈,反复尝试收、放腿。。。。。。旁边朋友打开手机开始拍视频。。。。。。。绕了几圈,十几次反复尝试放腿失败,无奈单轮着陆迫降。结果还算完美,除了机头下巴和右翼尖擦伤以外,一切完好。落地后飞机划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嚓嚓嚓地往朋友刚刚装好准备首飞的3D机冲去,最终在把它顶翻之前停下。朋友拍完视频放下手机的时候,脸是青色的。。。。。。。
?firsttime=0

网友:
楼主的迫降水平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一架没下来,还搭上一个

网友:
哈哈哈迫降独腿啊!!!!牛

网友:
技术真是好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
降落技术决定了一架飞机可以在手上飞多少个起落

网友:
乐趣无限~  顶~

网友A(2014-02-09):
这样降落也不伤桨??

网友:
技术真棒!

网友:
不如把另一个也收起来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降落也不伤桨??

不会啊,不是还有一条腿撑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降落也不伤桨??

当然前提是两叶桨,要是4叶桨,那就。。。。。。。

网友B:
下滑角蛮大的,拉平距离不长,貌似降落速度应该还可以再慢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滑角蛮大的,拉平距离不长,貌似降落速度应该还可以再慢点吧?

这个进近姿态只能算一般,头上还顶着个翘起的舱盖,严重影响飞机的控制。。。。。。正常飞行不该是这样的。

网友C:
我也试过另一个放不下来,收脚飞去草地迫降零损失

网友D:
哇,襟翼都没开,这个降落速度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襟翼都没开,这个降落速度太快了

估计是不敢开襟翼,怕姿态态更糟糕,炸得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襟翼都没开,这个降落速度太快了

有哇,开了襟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哇,开了襟翼的。

这个程度的襟翼,哪够啊。。。襟翼没有45°都甭想让他有减速的作用,这个量的襟翼,起飞用还差不多。。。

我的还开到55°呢,阻力大,升力大,带来的慢速降落效果是想象不到的。。。

网友:
haha 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度的襟翼,哪够啊。。。襟翼没有45°都甭想让他有减速的作用,这个量的襟翼,起飞用还差不多。。。 ...

这机的襟翼很厚的,从上面看起来角度很小,下面已经有40度左右了。由于襟翼铰链设计在机翼下表面,开了襟翼有开缝效果,一定程度能减少阻力。不过,这飞机襟翼也不能阻力太大,减速过头降落姿态就不好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机的襟翼很厚的,从上面看起来角度很小,下面已经有40度左右了。由于襟翼铰链设计在机翼下表面,开了襟 ...

这台是A6的涵道,也是这个角度的襟翼。。。

然后同样是1.4米的P51野马,大家都是50级的飞机,我的襟翼是这样的55°,我的飞机重2650g,所以大角度襟翼提升的升阻比很重要

这个是P51的降落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0NzQyMTk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是A6的涵道,也是这个角度的襟翼。。。

A6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没有发言权。

FMS的P-51我也有过,也是2650,实话说,我是觉得这个飞机太飘了一些,飞起来有些不太好玩。我个人感觉P-51这个襟翼角度有过大之嫌,视频中放襟翼通场的那段,通场后转弯都有些失速了。调到这个状态,天气好的时候就很悠闲,但风超过4级,会不会操控困难?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根据每次到飞场不同的风力情况微调第二档襟翼的角度,到后来,发现快点落除了跑的更远以外,还更像真,索性就偷懒一把,都保持在略小一点的角度了。呵呵

另外,F8F有3.2KG,要是真减速到这么慢,就要一头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