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蝎星电机配电机齿T数问题求组!

楼主(2013-11-12):
450上6s了!购了天蝎星6s 2221-2010kv电机,配凤凰35A电调!请问配多少T的斜电机齿合适呢?直齿呢?谢谢大家!

网友:
好像都可以吧  看自己需要了

网友A:
斜齿的话12/121,如果是改480的话就11/121,直齿的话就14/150,飞480就13/150,我的就这样搭配,可以非常暴力!我的配置:蝎子2221-2010,好盈铂金40A开定速,1台450一台480

网友:
斜齿11t 够暴了

网友:
我直齿12温柔飞

网友:
传动比1:11左右,所以斜齿11T,直齿13T,嫌过于暴力的话10T和12T也可以,不过相信用蝎子的都是追求暴力的,所以配11T斜齿或者13T直齿吧

网友:
斜齿还是用12t比较好 比较赞同4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的话12/121,如果是改480的话就11/121,直齿的话就14/150,飞480就13/150,我的就这样搭配,可以非常暴 ...

谢谢,已经上了12T鞋齿

网友:
12t斜齿,飞3300-3500转很暴的

网友:
每一种搭配都要自已去实驗,早期聽老鳥的,6S480要搭10T,結果一直试到12T斜齒才稍為滿意,
后來了解我的480太重,所以電机,電调,重量都要考慮,不是每一台都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