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电源,27V ICHARGE 308DUO用的

楼主(2013-11-12):
看到的有中兴。1200W 还有台达,哪个比较好点

楼主:
充电器1300W

网友A:
308DUO最大功率在1300W那选的电源总要比最大功率大吧!那就选挪威埃立特 53.5A 28.1V 1500W电源捞体积小巧,就是原装的风扇很吵,换两个同规格1.4W的风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DUO最大功率在1300W那选的电源总要比最大功率大吧!那就选挪威埃立特 53.5A 28.1V 1500W电源捞体积小 ...

哦 就是2手的 遍的那个吗?卖家好像可以帮改吧。
另外台达 27V 50A 和中兴ZXD1200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就是2手的 遍的那个吗?卖家好像可以帮改吧。
另外台达 27V 50A 和中兴ZXD1200如何?

改?需要改什么?这挪威埃立特 53.5A 28.1V  1500W二手电源输出口正好可以插4MM的香蕉头!不需要改啊!
你说的两个电源都是不错了就是体积没有挪威埃立特的这个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需要改什么?这挪威埃立特 53.5A 28.1V  1500W二手电源输出口正好可以插4MM的香蕉头!不需要改啊!
...

挪威那两个扁大。  好像是1350W吧。   改风扇阿。 我说。
还有 ZXD1200。 1200W 够1300W的308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挪威那两个扁大。  好像是1350W吧。   改风扇阿。 我说。
还有 ZXD1200。 1200W 够1300W的308用?

挪威埃立特这的电源是可以调电压的我调到28V就有1400W了,在往上就没敢试了!再说这种二手通信电源用料都很好的,数据标的都很保守。不像国内的产品虚标

网友:
挪威电源不错,噪音没想象的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挪威埃立特这的电源是可以调电压的,我调到28V就有1400W了,在往上就没敢试了!再说这种二手通信电源用料 ...

喔喔、、ZXD 1200。 27V。50A的话够308用不阿?

网友B:
够用了,308最大功率1300W,27V50A是1350W,还有剩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用了,308最大功率1300W,27V50A是1350W,还有剩余。

ZXD 是标1200W。24V
我买了台达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