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14SG对不上频的问题,大神救救我吧

楼主(2013-11-12):
7008SB接收机,接收机接MB原来是能对上频的,遥控上面是14CH模式,然后飞机寄给一个朋友帮检查一下之后电调线由原来接在8号通道上面的转接到3号通道,回来之后就对不上频了,遥控什么都没动,就玩
模拟器
设置正反向,H/W选项上面1.2.3.4模式都切换过都不行,还有就是按着LINK键接电可以正常切换A.B.C.D模式,选定好之后长按LINK键就变橙色的灯在闪,松开就恒亮红色,断电后重新接电一直都是C模式(闪烁3次),好像不能设定一样,不管怎么设定最后断电重新接电永远都是闪烁3下灯号,哪位大神救救我啊!!!!!!

楼主:
搞明白了一点,H/W和对频不沾一毛线边,就是个摇杆模式

网友:
正反不是在H/W里设置 向要在REVERSE里设置、
你要设置为B模式就按着LINK键接电选择为B模式(就是两快闪的选项) 然后按着LINK键两秒确定选择 然后断电
最后在遥控器LNK的SYSTEM选项里选择LINK 遥控器就会一直发出滴滴的声音(是搜索附近接收机的意思) 大概持续10秒左右吧 这10秒内你只要接通接收机电源就能对上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