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酬求代加工一台桌面微型台铣,可以请联系,谢谢!

楼主(2013-11-12):
有酬求代加工一台桌面微型台铣,可以用显微镜架子改造的、也可以是直接设计做出来的,要求十字台、精度最好也不低,主要用来有空时加工些软金属。可以帮忙做的或是能帮忙出好所有零图的,请联系,有酬谢。
谢谢!

网友:
如果有谁搞个团购桌面小铣一定受欢迎。

网友:
这个很难有。原因很简单,小铣床的要求不输大的,甚至更高。价格可以接受的机器精度不能接受,精度可以接受的机器价格不能接受。鱼与熊掌大家都懂的。

网友A:
滑台是自己改的,电机42步,行程250*100*250左右桌上型。这个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滑台是自己改的,电机42步,行程250*100*250左右桌上型。这个咋样?

你这个步进电机够力吗?

网友:
光机制作当中,逐渐更新加工照片。由牧歌负责具体施工发表上来求拍拍砖,预热一下。
有兴趣也可来群跟群主以及牧歌联系

DK3-150型 迷你雕刻机

光机重量:约30公斤

主机材质:优质合金钢整体切削

行    程:X-150 Y150  Z-70

丝    杠:XYZ 上银1204

导    轨:上银MGNR12C

光机尺寸:Z轴直联型320X330X450

          Z轴同步型320X330X430

颜色:纯黑 银白

适用42步进电机 100W伺服
QQ坦然 619099988

网友:
我也想D个数控雕铣床,用这种进口滑台改,哪位朋友能给个好的建议或方案吗?另外有一台通孔大的手板床,也想改数控,问题是导轨有点短,现在的方案是定第一:把导轨铣掉,重新用线轨,并且把床头垫高,第二:把床头往左移并垫高,请问大师:那种方案好一点?在此感谢了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C:
行程 70 100 150 。立柱扭动0.01.精度0.02.可变形为车床,目前改造中.更换大主轴 和 五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是自己改的,电机42步,行程250*100*250左右桌上型。这个咋样?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你这机器的三围、重量分别是多少?机器的精度如何?整机到手可用是多少钱?
如果能多发些实物照上来就好,特别是细节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 70 100 150 。立柱扭动0.01.精度0.02.可变形为车床,目前改造中.更换大主轴 和 五轴

你好,能否帮忙多加工一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帮忙多加工一台?谢谢。

10351782 加我qq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机子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步进电机够力吗?

试过了,很给力,立柱也很给力,立柱电机是藏在下面的,总重量在100斤左右,没有称过。

网友E:
这个咋样?A4大小,正在改造的,改造完上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机子怎么样

你好,样子看起来不错,造价应该也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咋样?A4大小,正在改造的,改造完上细节

你好,这个家伙看起来不轻啊!

网友:
本人有5轴要的联系1660502897

网友:
4,5轴实物图,完全按照软件里的尺寸制作,1660502897,哥们要的问本人啊.

4,5轴实物图

4,5轴实物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样子看起来不错,造价应该也不低吧?

大概2500左右

网友F:
十二楼那台做的不错     原创者说造价一千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十二楼那台做的不错     原创者说造价一千左右

原创者没有加工费及铝合金材料费

网友:
好多鸡啊

网友:
这个要记号。

网友:
看来这样个的就我一个啊....铸铁,线轨,滚珠丝杆...

网友:
好啊,这么多小机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原创者没有加工费及铝合金材料费

可以团购不? 加工费和材料费一共多少? 外加常用配件。。。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2500左右

你好,请问精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精度如何?

原作者给出的数据是0.0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团购不? 加工费和材料费一共多少? 外加常用配件。。。精度如何?

我现在正在自己筹备,如果你想要一台的话可以联系我,可以一起做

网友:
真漂亮。。无底洞哦。。

网友:
都不错,看来可以仿造一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原作者给出的数据是0.01左右

没有固定端的T形丝杆,做到了高等级研磨滚珠丝杆的精度,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固定端的T形丝杆,做到了高等级研磨滚珠丝杆的精度,厉害

原作者是用两个螺母消除回差的 我也不知道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