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艇防翻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3-11-12):
我一直在玩儿车模,近来对O艇产生了兴趣,已经在备件装船了。搜了一些防翻的帖子,也明白了防翻仓的原理,但防翻仓制作麻烦,不仅影响外观,行船时也会带来额外阻力,还存在漏水沉船的风险。难道不能不用防翻仓来防翻吗?

在一些mini船上,电调带双向,翻船时开倒车,船就翻过来了。如果在O艇上,左边电池用容量大一点的,尽量紧贴底部,船翻过来时重心高,桨一反转,反向扭矩加上电池的重量应该也能把船翻过来吧。不知在O艇上行不行?船用电调应该也能调出正反转吧?双向船用电调是不是指的是可以正反转呢?

新手什么都不懂,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自己实践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吗?

网友A:
楼顶说的反转放翻适用于40CM以下,类双马7009造型的玩具船
你自己也知道是mini船,就是FT007,那才多点大?多点重?
60的O加上无刷电机电调加上死沉的电池,那得配合多大的空转反扭力?
有这么大反扭力铁定就算正过来也跑不了,就原地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顶说的反转放翻适用于40CM以下,类双马7009造型的玩具船

65的O艇用这方法翻不过来是吗?什么原因呢?请教

网友A:
如果不想开水仓那么麻烦的话,可以搞个类似7009造型的玩具船,重心较高,还有个较大的拱形舱盖,如7010,环奇957
装的时候把电池电调统统装在最左侧,电池配4000到5000的
重心恰当的话翻船以后不用倒车,自己能正过来。
不过这样的话重心偏的太厉害,不能全船离水跑,浪大也不行,当玩具玩玩还可以
造型比较标准O艇重心低,除了水仓以外其他的就别想了

网友B:
“但防翻仓制作麻烦,不仅影响外观,行船时也会带来额外阻力,还存在漏水沉船的风险。难道不能不用防翻仓来防翻吗?”
不是所有的船都适合做自翻仓的,我们一般说的O艇船型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要加自翻仓这因素,因此即使加了自翻仓效果也不会很好!目前跑MONO1比赛的船设计之初就把自翻仓的位置和因素考虑进去了!自翻效果就自然很好了!关于你说的行船时会带来阻力,这你听谁说的?关于自翻隔舱漏水问题,那只能怪做隔水舱那人的水平不行了 不用防翻仓也能自翻的船是有但是为了达到自翻得目的要在船的一边加很多配重才可以自翻,这样就给船加了很多死重,得不偿失所以主流还是用自翻隔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开水仓那么麻烦的话,可以搞个类似7009造型的玩具船,重心较高,还有个较大的拱形舱盖,如7010,环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防翻仓制作麻烦,不仅影响外观,行船时也会带来额外阻力,还存在漏水沉船的风险。难道不能不用防翻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防翻仓制作麻烦,不仅影响外观,行船时也会带来额外阻力,还存在漏水沉船的风险。难道不能不用防翻 ...

也就是说,目前O艇要防翻,还是以做自翻仓为首选,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目前O艇要防翻,还是以做自翻仓为首选,对吗?

还有个最懒的办法,船顶上绑个可乐瓶铁定可以翻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最懒的办法,船顶上绑个可乐瓶铁定可以翻回来

那就跑不快了,也太丑了

网友:
还有,据我所知ft007这样的小船,必须是先反一下然后再正转,目的是增加瞬间的反扭力,一直反转是翻不过来的

网友C:
O艇做隔水仓还要开副仓哦,不然要配很多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艇做隔水仓还要开副仓哦,不然要配很多重

视安装和配置而定,我的就没有开副舱也不需要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安装和配置而定,我的就没有开副舱也不需要配重。

5200的电池吗?

网友E:
【视频:?x&sharefrom=android
参考

网友(2014-08-15):
引用 网友E:
【视频:?x&sharefrom=android
参考

我也是这个船壳     盖子怎么做防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