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3-11-12):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因为特殊用途,需要对5块6s电池同时充电,且5块电池使用频率极低,需长时间备用,所以重点在于电池寿命和充电安全性,不考虑大电流***充电,为达到这个目的,初定了几个方案,请大家看看哪个更好呢?
1、A6+保姆
2、Hyperion EOS 0606i +并充板
3、iCharger 106B+并充板
4、THUNDER POWER TP610C+并充板
5、PL6+并充板
另外,能同时充5组的并充板有什么好的推荐吗?质量、安全性可靠的。谢谢!

网友A:
同样,我也有206b+并充版的疑问。不知道是不是象b6那样接线?

网友:
看了你的方案推荐用 2、3、5方案并充板可以去阳光模型那里买75元一个的并充板质量比30几块的那种上不少可以最大耐40A电流充电!如果想省钱用3方案,对钱无所谓选5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我也有206b+并充版的疑问。不知道是不是象b6那样接线?

B6 206B都是串充充电器,接线方式一样的!

楼主:
我对充电速度没要求,只要有利于电池长期存放备用,并联充电的话每组1A,一共5A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充电速度没要求,只要有利于电池长期存放备用,并联充电的话每组1A,一共5A就行

这样的话你就用A6配并充板,五块电池用1A一起充捞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 206B都是串充充电器,接线方式一样的!

很有用的帮助,谢谢。

楼主:
A6+保姆 电池的动力线不用插吗? 如果用并充板动力线必须插,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觉得充电器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 206B都是串充充电器,接线方式一样的!

请问下720i也是一样的接线方式吗,没用过,看照片感觉用并充板后为串充?只用过a6和b6,担心安全和电池寿命不用保姆也不带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720i也是一样的接线方式吗,没用过,看照片感觉用并充板后为串充?只用过a6和b6,担心安全和电池寿 ...

是的也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接法和B6一样的

网友:
呵呵,我现在对充电器的预期要求和疑惑于lz基本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接法和B6一样的

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是串充加平衡的模式接法和B6一样的

好快!谢谢,淘宝上这个事问了几家都回答我双路,弄的我一头雾水。之前用b6所以一直对这种方式有点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