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5008电机,960机架用什么浆比较好?

楼主(2013-11-12):
      刚配的960的架子,5008的电机,40A的电调,现在浆定的是飞越1755的尖浆,不知是否适合,所以请大家支招,给点建议,用什么浆比较合适,还有尖浆与普浆的在动力上会有什么区别呢?谁能给普及一下知识。谢谢!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网友:
1755 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新手?6轴?
几年的新手啊兄弟?

网友A:
这主要看您的载重和诉求,基本上从1555-1855都能用。桨小了,震动会小,桨效会高(不是力效),稳定性好,但续航时间会短;大桨,续航时间长。如果您的全重在5-6kg,建议您16-17寸的桨。超过6kg全重就直接18寸桨吧。至于何种桨型,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虾~那浆大稳定性就没小浆好了是不?

是,原理上讲是这样

网友:
有钱人!鉴定完毕

网友:
我们做朋友吧  EOS7D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帮我朋友求助下,有没有好点的走线方法,想把线路梳理的比较干净点~谢谢大虾们~

线埋管子里?先布线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尼龙绑扎带用得着,买两包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看您的载重和诉求,基本上从1555-1855都能用。桨小了,震动会小,桨效会高(不是力效),稳定性好,但 ...

谢谢,装好后称重看看,今天装不了啦,发现少了8个垫片,卖家要明天补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