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7险被运动版P51击落 险 险 险

楼主(2013-11-12):
廉价GWS C-47 双XXD 2208 KV1800 6045三叶正反桨 20A电调*2

这飞机飞了几十个起落,飞机有一些癖性,可能是翼型设计的关系,飞机失速速度较高,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体验双发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我咋觉着你是奔着P51就杀了过去,还想咬尾来着

不过话说这鸡鸡相当的好飞啊,失速速度不算高吧,我用的是两个2212,也是6045三叶桨,不过我给配了两个3S1300的电池,压在机翼重心位置。主起落架用了两个粗大的海绵轮,降落的时候要带些速度,下滑线平一些,那叫一个爽啊,主轮落地绝不弹跳,后轮死活也不着地,就那么两个轮子滑着,像真到家了。

不过这鸡因为方向舵比较大,尾巴也很轻,有点儿风的时候就不太好飞,机头的风向指向性很明显。

总的来讲,这鸡鸡还是很不错滴,适合喜欢自己动手的兄弟们,居家休闲的不二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觉着你是奔着P51就杀了过去,还想咬尾来着

不过话说这鸡鸡相当的好飞啊,失速速度不算高吧, ...

我装这架重心可能没找好,收油低头厉害得很,尾巴配了点铅,稍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这架重心可能没找好,收油低头厉害得很,尾巴配了点铅,稍好一些。

你用几块电池?放在哪个位置?

收油低头的话,我是否能理解为应该调整拉力线同时配合调整重心啊

我的这架把两个电调放在了重心附近,在机翼下方中心线左右,两块电池在机翼上方中心线左右,然后用电池绑带穿透机翼把电池和电调都捆起来,这样它们就全部围绕在重心上了。另外电机做了一点下拉,加油抬头也不太明显了。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用了两块电池导致整机比较重的原因,降落的时候感觉鸡鸡下降速率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一般都带多一些油门降落。

网友:
我的涂装跟你一样,机背用的是水性漆美国绿,但机腹用的是浅灰以方便空中识别。

不过我的鸡鸡隶属于某合作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几块电池?放在哪个位置?

收油低头的话,我是否能理解为应该调整拉力线同时配合调整重心啊

我是一块2200电池,放在机头电池仓了,下拉是做了的,还混控了油门和平尾,不然加油抬头太厉害了,视频里基本没有抬头了,就是收点油后低头比较厉害。

网友:
飞场很不错,机机也很漂亮

网友:
让人羡慕的机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块2200电池,放在机头电池仓了,下拉是做了的,还混控了油门和平尾,不然加油抬头太厉害了,视频里 ...

一个电忒不爽了,俩电十几分钟无压力

网友:
真的是好险啊。

网友B:
我也有这架。但我有更暴力的配置,2212的2450kv电机,40A天行者,两个6.5寸(8060修的)xxd黄桨,用4s2200飞。这个配置兴许能赶上p51。

网友:
飞场,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架。但我有更暴力的配置,2212的2450kv电机,40A天行者,两个6.5寸(8060修的)xxd黄桨,用4s2 ...

你这个太猛了吧,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太猛了吧,哈哈

楼上2212/2450能用4s电还6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2212/2450能用4s电还6寸浆

也许他只是在臆想哦,别当真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飞机也相当的漂亮,是否允许我也搭车发一个C47美龄号视频,,我也是成都的,呵呵,现在我的这架C47正在服役中。
楼主对于C47的优缺点描述太正确了。不顶帖都不行

网友:
操  重庆有这么好的飞场就好了

网友:
p51真灵活,机场真tmd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他只是在臆想哦,别当真

这个是真实存在。。三叶桨已经废掉了,换了两个正转的8060修的桨 ,效果大家想想吧。4s电全油门飞机疯狂的咆哮,有快解体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