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好盈电调焊上板子后,正负半通路 问题

楼主(2013-11-12):
我电调和主控都焊接到机架的板子上后为什么正负极之间会有通路啊? 但不是直通,有阻值的。 你的有这个现象么? 电调,
电机
我都单个测试了,都是好的,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 正常吗?
另外好盈的30A电调,我也是測通路,有的是正级与3根输出线间有半通路,但是有2个是负极与3根输出线间有半通路 正常吗? 电调单独测试都是好用的。
新手,望指教~

楼主:
顶起啊,没人测试过么?

网友A:
负极是回路,必需是通的,不然就断路了

网友B:
刚刚测试了好的好盈天行者30A电调正负极电阻值是10.99KΩ、烧掉的电调是2.7Ω、

网友C:
你测得的是小电流下的戴维南等效电阻吧,虽说不规范。你正负极之间有电路,肯定有电路等效电阻的。

网友D:
测试过不通呀

楼主:
各位,多谢了,已经组装完成测试没问题,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