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金属履带的问题吧

楼主(2013-11-12):
先说我的配置吧,华克猛犬M41A3,钢波箱,金属驱动轮,剩下的全是塑料的,车辆前部加了些铅块儿配重,EP5000毫安镍氢电池
野外两次测试,第一次金属履带直接拖链,把当时的金属铝制的波箱也拖开了轴(轴上的铜环给凿大了),直接换钢波;

野外第二次,履带不脱了,但是一个单元直接损坏。。。

也许是配置有冲突吧,但是我觉得,金属履带在浅草地上走,压力太大,整个一个除草机,而且对塑料路轮的压力都太大,所以现在总结经验,塑料履带直接挂胶,效果相当理想!

大家也来说说感受吧!

上图两张!

网友:
适当 的涂一下装!  旧化, 会好看些! 这个看起来还是太塑料!

楼主:
兄弟们别光看图,能不能讨论一下金属履带的问题?

网友:
恒龙的行走结构不合理的设计是导致其不适合使用金属履带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塑料的问题

网友A:
钢波金属履带的同配置猛犬帮顶。目前我的车还没下过地,不知动态表现如何。不过也预计到了这个问题,收了一套塑料履带备用。

至于挂胶,塑料和金属履带都是必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波金属履带的同配置猛犬帮顶。目前我的车还没下过地,不知动态表现如何。不过也预计到了这个问题,收了一 ...

如果路轮和诱导轮不是金属的,那兄弟,我劝你还是就塑料履带吧,否则轮子和悬挂的压力有点大,得不偿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路轮和诱导轮不是金属的,那兄弟,我劝你还是就塑料履带吧,否则轮子和悬挂的压力有点大,得不偿失。 ...

那你就错了,真正压力大的是路轮的摆臂和诱导轮的固定座,两者更换金属才是正确的,至于为何拖链,那是因为恒龙蛋疼的路轮和摆臂结构决定的,导致路轮有很大的晃动虚位而且基本上路轮都不是在一条直线上。(金属履带需要更强的行走结构来维持它的运转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塑料履带没问题但是金属履带就会出问题)

再者,换了金属路轮诱导轮而不加强摆臂和诱导轮座,那么只会加速坦克行走部分的损坏

所以你要用爽金属履带,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是解决路轮摆臂晃动虚位以及路轮不在一条直线上的问题。2是加强诱导轮固定座和所有摆臂的强度,最好是更换金属的。“金属路轮能加强行走结构”是个误区,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错了,真正压力大的是路轮的摆臂和诱导轮的固定座,两者更换金属才是正确的,至于为何拖链,那是因 ...

就是这意思,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错了,真正压力大的是路轮的摆臂和诱导轮的固定座,两者更换金属才是正确的,至于为何拖链,那是因 ...

正解,解决虚位,提高装配精度这才是王道

网友B:
补充一点,金属路轮和诱导轮的功效只有三点:1,延缓履带齿对路轮内侧的磨损。2,稍微改善悬挂效果(不过微乎其微)。3,YY亮瞎狗眼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金属路轮和诱导轮的功效只有三点:1,延缓履带齿对路轮内侧的磨损。2,稍微改善悬挂效果(不过微 ...

其实说句实话,如果不是暴力操控,我指的暴力操控是让坦克爬全是石头的路面,或者建筑垃圾场什么的,原厂的配置都没问题,那个尼龙塑料波箱结实的很!只要给波箱齿轮组,各轮和车体的连接处都上些长效润滑脂,保证充分润滑,一般很难玩坏的;

我考虑最近入个kv,配置就全比例遥控,塑料波箱就行了,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C:
金属履带长时间磨合一下就行了,虚位也会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履带长时间磨合一下就行了,虚位也会变大的。。。

我已经基本放弃金属履带了,塑料的挂了胶以后效果钢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基本放弃金属履带了,塑料的挂了胶以后效果钢钢的!

塑料的没用过几回,坏掉了几节、外出野战金属还是必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没用过几回,坏掉了几节、外出野战金属还是必备的

有可能是我给塑料履带挂胶了吧,连续出去野战4,5回了,没问题呢还。

网友(2014-01-08):
我做的t-34-85,20比1 的,有这样的波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