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7004遥控船改装

楼主(2013-11-12):
     周围的模友一阵风似的的都玩船,我也跟着凑个热闹,高富帅有高富帅的玩法,屌丝有屌丝的生活。
没米可以瞎折腾。
    淘宝找了一遍,正儿八经的模型船都不便宜,便宜的又看不上。看到百多块的双马7004,样子不错,不过是开关控,没有比例功能,而且是差动转向,就有了把这个船改成比例遥控的想法。淘宝入手船一套,电调一个,花了200多块。自己有闲置的舵机,自己改舵。
     船个子不算小,样子挺漂亮,当然,细节一般,不能和精品比,不过,这个价格就很满足了。总体花费的话,不算遥控器,包括中间烧的一个电调,不到400块。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改无刷,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如果要无刷的话成品套材有600多块的,很漂亮。这个要改无刷的话价格上去了,还费工夫,性价比不高,没有必要。如果按我的这个配置现在改的话,整体花销可以控制到300左右,还是很不错了。
    航线的感觉的话,姿态很漂亮,操控性能极好,速度能上到30-35km/h,马马虎虎了。
    先发个图片,视频没有,一个人没法拍,有机会补吧。

原船内部

动力留用,其它拆掉

尾巴

自己做的尾舵

完成后的样子,很简单。

试航,发现第一个问题,自己做的舵舵效很差,应该是多面积太小的原因。于是,淘宝买最便宜的吸水舵一个,吸水功能不用。

硅胶管里面封上了。

继续试验,发现问题了,船体内散热不良,电机过热。正好有吸水舵,给电机加水冷。制冷维修部买了些4mm的铜管。

买舵的时候多了个心眼,买来两个出水嘴,其实后来发现,完全可以不用。

继续试验,开头很喜剧,结果很悲剧,玩的很嘿,结果电机没问题,风冷的电调给烧了。
    中间自己试验做有刷电调,结果很不理性,也没有拍图片,略过。
    成品的水冷太贵,本着不需要折腾也要折腾的精神,自己改水冷电调。淘宝最便宜的有刷电调买两个,10块钱个的水冷块两块,算运费一共120左右吧,比买成品的省了有50块。
    水冷舵给电调冷却,再算上两个电机的话怕水量不够,就做了两个刮水器给电机冷却。

侧面的出水孔,出水嘴是电机的,胶管是电调的。

网友:
图片很详细
还有跑船感受
应该加精

网友:
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直接改单发无刷吧。有刷搞到最后还是改无刷的。我的3837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无刷,除起滑稍慢,但起滑后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A:
顶楼主的折腾精神 其实有刷电调比较好做 选好MOS管子 我是自己用0.5的铜皮焊了个水冷块 如果爱折腾手里又有材料的话 完全可以自己做水冷电调 买点704硅胶也很便宜的 密封一下就OK

网友:
细节好多啊!

网友:
好多精彩的图片

网友:
估计这配置,速度不会很快。自己玩玩还行。

网友:
值得鼓励,我会效仿

网友:
建议楼主改无刷,我之前的7004改无刷很爽!

网友:
卢沟桥吗

网友(2014-04-27):
楼主和7楼新手请求水冷电调细节,请指教谢谢

网友:
学习了。等进一步改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的折腾精神 其实有刷电调比较好做 选好MOS管子 我是自己用0.5的铜皮焊了个水冷块 如果爱折腾手里又有 ...

有刷电调可以做?我想做两个改玩具船,能提供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的折腾精神 其实有刷电调比较好做 选好MOS管子 我是自己用0.5的铜皮焊了个水冷块 如果爱折腾手里又有 ...

请教楼主,我有36伏电动车有刷电调一个,能改成模型有刷电调吗?

网友:
这个折腾还不如直接搞条新的带无刷的

网友:
我看到了一只大黄鸭

网友B(2014-08-29):
偶的学习榜样。偶买了两条7004;一条是成品船先玩着,一条是空船准备改装。昨天刚到

网友C:
看样子好像很折腾,性能也提高不了多少,无刷双发才是王道,不过用在这种船壳上就无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