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到底用不用校正油门行程啊?

楼主(2013-11-12):
以前用naza没校准,飞着没问题。不过电调也没校准过,都是出厂设置。

现在这个电调,以前跟着别的控做过校准,那么连naza是否还需要重新校准呢?好像很多人都说不用。

网友A:
你好, 电调校准过一次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使用在 naza 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电调校准过一次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使用在 naza 上面的

naza  lite,,需要外接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电调校准过一次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使用在 naza 上面的

naza-h推油至四分之一机身发抖,在推高就没事,收油门到该位置有都得不行,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需要外接电源吗?

naza lite 是不能通过电调供电给它的。

网友:
跟着也顺路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 是不能通过电调供电给它的。

需要什么样的电池呢??使用接头,,多少S,放电倍率,容量之类的。现在问清楚,不想被js骗。谢谢了

网友:
電調太久沒使用,或者是起動時不一至就需要校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