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9

楼主(2013-11-12):
为啥5.6.7通道设定好了,,,关机再开机数据只保留了一个通道的设定

网友A:
刷er9x或opentx,很强大很稳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

都说了是FS9,还问,骗分吗?

网友:
大D10撸过 刷固件后强大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er9x或opentx,很强大很稳定不会出问题

就是刷过的。。。。。。。。。。呵呵

网友:
310191859 富斯9 群 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
设这完后,等个几秒再关机,写epprom要时间的

网友C:
设置后没有保存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后没有保存数据吧

如何保存数据????????????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设置以后   按一下  menu 退出

网友:
应该是没说明书只看一遍,多看几遍还不行就叫FS视屏讲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保存数据????????????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