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涵道推力不同能装在一起么

楼主(2013-11-12):
手里闲置有两个64的涵道,想利用起来装在环球飞老版的F22上。
这个两个涵道型号不一样,推力一个是600上下,一个是500上下,重量也差一点,现在想用两块3S2200mah25C的
电池
加两个40A电调来飞,估计飞机重量在1KG左右,不知道能飞么?尤其是由于两个涵道推力不同,会不会很难飞得平稳?求高手

网友A:
肯定不行的。。。。。。。。。

网友B: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走路能平稳吗

网友C:
肯定不行哈,一个胸大,一个胸小,走路重心也不稳啊

网友D:
很有挑战性,值得一试。

网友E:
当然不能

网友F:
最好不要 为了设备炸机可惜 为了飞机炸设备也可惜
我手上就有2个黑旋风64的
一个新款 上65A电调 一个旧款上40A的
后来买了SU34 双涵道
电调、涵道全部换新
为了安全 多花钱值得 不要炸了才后悔

网友G:
你见过一些老外他们飞前用仪器在发动机前面测一下风速的视频吧,其实他是在看发动机的吸风是不是一致,双发的飞机是很讲究两个发动机同步的,如果出现不同步的情况他们会用遥控来设置校正(把KV值或加或减即可),所以说推力不同是可以调的(即是可以飞),但是你两个涵道重量都不一致,最好还是不要试,免得后悔,再买个600推力的装上,保险一点。
老丁

网友H:
两个涵道上下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I:
膜拜4、5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