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力和格氏哪个品控好一点?

楼主(2013-11-12):
想买5块6s小容量
电池
,富力 1300mAh 35C 和格氏 1400mAh 25C 价格差不多,不知道哪个品控好一点?不考虑爆发力,只要求质量和寿命。

网友A:
绝对是格氏的好!富力用过不咋地!

网友B:
富力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C:
富力和格式都是一个电芯,,,,,,,,,,,,,实际上差别不大。。。。
ake吧,或者双天

网友D:
富力是用来飞3D直升机的,很暴力,重量轻。

网友E:
富力用来飞直机和涵道机的因为轻些,对电池要求高的可以选择富力

网友F:
刚好我富丽和格氏都在试,可惜格氏太厂头罩带不上!

网友G:
我现在的MONO1的训练电用的是3S 5000MAH的ROC电池,目前两组用了10个循环了各项指标都很不错,内阻也很接近在1.2Ωm左右充电平衡的也很快!用10A两组电池一起充从3.8V到充满只要25分钟左右,同样的ACE竞赛版电池跑10个循环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