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日本手练自旋翻有点乱,发帖请教,大家有好的练习步骤和方法吗?

楼主(2013-11-12):
    自旋翻是3D的基础动作,不得不练的。在网上找了很多教学帖子包括G4里面的虚拟教练,观摩学习了好久,大多数都是美国手,右手画圈什么的说的挺热闹,可我是日本手,完全是乱的。没办法只能自己研究一下,试着把自旋翻的动作拆解开练习。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步,同时用左方向舵、推升降舵、推螺距、右副翼舵,完成正飞对尾变倒飞对尾,这个过程中主轴向前滚动180度,尾巴转了180度。采取同样的方法,同时用左方向舵、拉升降舵、拉螺距、左副翼舵完成从倒飞对尾变正飞对尾。第二步,练习主轴向前滚动180度,尾巴转360度。第三步,练习半个自旋翻正飞变倒飞及倒飞变正飞接自旋停,练习正倒飞自旋停的过程中找自旋翻进入点。第四步,把半个自旋翻连接起来,并调整各舵量,保持飞机的高度,保持主轴在固定垂直线上始终向前滚动。
    现在练到第二步,半个自旋翻,偶尔感觉好的时候能连接起来,有时候自己看着感觉越练越不象自旋翻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不是我对自旋翻的理解有误?请大伙儿帮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练习方法,教教我,谢了先!
飞行方法用语言描述太困难了,还是上个视频清楚些,主要是反映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练习。感觉风大了点,而且是那种贼风,飞机在空中乱晃,动作不熟悉,很难控制,大伙儿凑合看

网友:
同为日本手的顶了!

网友A:
日本手飞3d j就很舒服啊,还有F3a,也是画圈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飞3d j就很舒服啊,还有F3a,也是画圈圈啊

可惜我不飞固定翼

网友B:
改手吧,改美国手后练出自旋翻的时间可能比你现在日手死磕还要快

网友:
改手实在不明智

网友C:
我也是日本手,现在勉强会自选翻,但是定点和定高还是很不好,我个人觉得相对美国手练习自旋翻确实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主要难度在开始阶段,就是左右手配合飞机位置打舵的节奏,美国手一只手画圆比较直观,动作基础比较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好动作我认为后面应该和美国手是一样的,就是动作的条件反射了。之前我搜了论坛所有自旋翻练习的帖子,看了以后很有帮助,当然每个帖子都有写了自己的练习方式,看了LZ的视频,我也斗胆提几个建议:
1.首先明确几圈自旋翻,听言两圈是比较标准的自旋翻,观赏性也比较强,看LZ视频应该是1圈自旋翻,因此建议应首先练习两圈自旋翻,也就是自旋两圈从正飞到倒飞状态。为什么呢?这跟自旋速率有很大关系,自旋速率越高越能在翻的过程中完成更多的圈数,因为翻这个过程不可能在很慢的情况下完成定点,我个人认为自旋速率不能低于360°/s,同时杆打到底,否则对初学者不好练习,其实初始阶段自旋越快越好练习,因为可以很快就又对尾了;
2 其次基础动作建立,建议先将模拟器里面的遥控器显示出来,然后调成美国手,这样可以看到映射,不用动螺距,也就是螺距放在低位飞机飞不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练习用日本手打杆成美国手右手画圆,不停的练习,形成条件反射,练习的同时还要练习节奏,也就是画圆的速度,可快可慢,可大可小,但都能画出来;
3 最后就是对节奏,当飞机自旋速率和手上的节奏配合上就完成自旋翻了,飞机转2圈,美国手映射也是2圈,一开始会比较困难,但是几天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模拟器调成慢镜头模式,这样就有时间对节奏了,然后一点点加快;
4 定点与定高,能飞出连贯的自旋翻其实并不难,定点和定高才难,我是去年11月就会自旋翻了,现在还是这鸟样,翻的过程中飞机总乱跑,日本手右手为了控制螺距是反复的折线,为了这事还特意咨询了薛爸和薛童明,小薛说平常怎么翻自旋翻就怎么翻,螺距控制的原理是一样的,比较有启发,但是实际练习还是很难;
5 把我觉得好的帖子链接给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887&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668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手吧,改美国手后练出自旋翻的时间可能比你现在日手死磕还要快

不想改手了。我倒觉得如果没搞明白的话改了手该不会还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日本手,现在勉强会自选翻,但是定点和定高还是很不好,我个人觉得相对美国手练习自旋翻确实需要更长 ...

太感谢了,你说的那几个要点我再仔细体会体会

网友:
固定翼日本 手 直升机中国手的路过

网友D:
不管什么手,要练动作就首先要从飞机姿态变化和打舵控制原理来分析透彻,这样练起来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手,要练动作就首先要从飞机姿态变化和打舵控制原理来分析透彻,这样练起来才是王道

同意。我觉得看别人的指法动作用处不大,还是得看飞机的实际姿态来调整手上的动作。而且,再复杂的动作也是基础动作组合叠加的结果。都说自旋翻是基础动作,其实这个动作是很多更基础的动作组合起来实现的,所以我才想把它拆开来分段练习,然后再慢慢组合。我想这个思路应该没错,只是自己瞎琢磨,不一定分析得透彻分解得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我觉得看别人的指法动作用处不大,还是得看飞机的实际姿态来调整手上的动作。而且,再复杂 ...

个人建议你去找一个比较高清的自旋翻视频,下载好,用视频后期软件把视频速度放慢,就可以看到每一个瞬间的动作是怎么变化的了,这样自己在分析,在模拟练习,进步绝对神速

网友:
美国手的朋友过来看我自旋翻手法,总结了一句,一顿乱搞。

网友E:
看了视频,感觉LZ距离做一个完整的自旋翻已经很接近了,飞的挺不错的。

  • 首先没必要改手,俺也是mode1还一指禅,进入可能难些,但飞到条件反射的层级后跟mode2没有任何区别;
  • 然后LZ在现在的基础上,看看能不能正飞半圈自旋翻转入倒飞后,尝试不要停止自旋,继续倒飞状态保持自旋几周,不要自旋的太快,控制好速率;倒飞转回正飞后,也是一样,尝试继续保持自旋几周;
  • 接下来尝试在自旋状态下完成半圈自旋翻,包括从正飞翻入倒飞和从倒飞返回正飞,找好切入点,可能开始有点难找不准,但飞多了就习惯了就好了;LZ的视频中也有一次是尝试在正飞自旋中进入的,很好的练习方法;
  • 如果上面都做的不错了,连成一整个自旋翻不再是难事;刚开始可以多自旋几周,不必纠结所谓“正规”的4周自旋翻;等对姿态的变化已经非常习惯了、切入点已经很顺畅了、控制力较强了,就想完成几周自旋翻都可以,看你心情了

另外倒飞时返回正飞的切入点,一般是在倒飞对头或者稍微提前45度,俺是这么飞的,当然可能不对哈;LZ是在练倒飞对尾往回翻,跟俺的切入点不一样;

还有94如果正飞和倒飞的定点自旋(一定要强调“定点”呀,风大时更能判断控制力),以及自旋航线(考验保持自旋状态下对飞机的控制力)都很熟练的话,再加上LZ现在的水平,窃以为自旋翻对于LZ来说94小菜一叠了。

当然,要完成接近“完美”的自旋翻,比如定点连续自旋翻(风大时或小飞机尤其见功力)等,还需要相对长时间和相对多起落数的练习。再往后还有自旋翻筋斗、自旋翻航线、双向自旋翻、自旋钟摆、绣球、香港眼等等,都是自旋翻动作的变体而已... ...

直升机3d乐趣无止境,i lov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视频,感觉LZ距离做一个完整的自旋翻已经很接近了,飞的挺不错的。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指导,真是受益匪浅!!我也是日本手单指,虽然换了比较尖锐的摇杆,有时候动练习一些连续的组合动作会出现手指脱杆的情况,我想还是因为动作不熟练不放松造成的。你说的几个关键点很清楚,就是我遇到的难点,只有反复练习才能逐渐找到感觉。如果有搞不清楚的问题,还要向你请教

网友F:
我看人家都是从自旋中找切入点,很少见你这样从悬停开始的。

网友: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在静止悬停下(非自旋中)进入做动作,是没有问题的,一开始就应该这么练,可以先找到翻的感觉!
除非你对自己的自旋很有信心,或者更准确点说,对自己在保持自旋状态时的控制力很有信心,才适合去在自旋中进入动作,或者说“自旋中找切入点”。
证明自己是否拥有了自旋状态时的控制力,光能做正倒飞顺逆时针定点自旋悬停,是不够的;
最好还要能很好地完成正倒飞的顺逆时针自旋航线,甚至自旋刷锅,才是基本具有保持自旋状态时的控制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人家都是从自旋中找切入点,很少见你这样从悬停开始的。

其实悬停中开始才是真正的开始,自旋中找切入点也是从这里切入,其实我的这个分解练习意图就是从静止开始到静止结束
自旋翻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是很多分解动作组合起来的结果,先从一个入口开始练习,然后从连续中再找这个入口就容易许多了,就是分段练习,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几天已经可以做到从自旋中找切入点了,只是倒飞自旋还不扎实,所以比较乱,要修正几圈
倒飞自旋找切入点翻回来到正飞自旋没问题,可以继续自旋翻再倒飞修正……慢慢来不着急
哪天找你去看你飞固定翼

网友:
天气越来越不好了,没想到今天天气还不错,刚发了个视频,你可以看看我手法
记录一架自制轻木EXTRA330SC的诞生*******更新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4382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视频,我觉得把向前的4个机位定点翻练好了,自旋停也能做到定点的话,做自旋翻会简单些

是的,我看了那个视频教学,很到位的。我今天特意试验了,发现有很多缺陷,特别是对尾前滚和倒飞对右左滚是我的障碍,其实就是左右手的推杆练习不够,还要加强模拟器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