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用狗的问题

楼主(2013-11-12):
想边飞边拍,目前是挂狗和摄像头,遥控切换二选一。现在想去掉摄像头只保留狗,隐患就是狗没电或死机,

1.单挂狗的话,是不是动力电降压给狗(内置电池)可靠?

2.不知狗死机时还有没有活动视频输出?
不然飞着飞着视频不正常就麻烦了

网友A:
亲历者告诉您:狗死机以后仍然会输出图像,但是任何操作都无效,只能拔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历者告诉您:狗死机以后仍然会输出图像,但是任何操作都无效,只能拔电池……

还有实时图像输出?谢谢
如果是这样,只要保证狗的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实时图像输出?谢谢
如果是这样,只要保证狗的供电就可以了

我们的黑狗3是这样的,死机3次吧,都是图像正常,按键统统没反应。建议您给狗用动力电降压后给狗供电,同时狗电池也装上,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黑狗3是这样的,死机3次吧,都是图像正常,按键统统没反应。建议您给狗用动力电降压后给狗供电,同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