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问题 希望指导

楼主(2013-11-12):
我近期做了一个  4轴  450的   然后用的是naza lite飞控   2200mah 25c  11.1电池  朗宇电机  a2212   980kv   40a好赢电调     1047的桨  总重1072g。
   然后我发现起飞时 机尾总是先起来的 , 一次起落架刚刚离地一点  ,飞机就往前倾斜飞 , 从此不敢再试了,     我也交换了电机  问题依然如此 。各位模友能给我些建议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我定将感激不尽,虚心学习。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
弹射式起飞

网友A:
调好重心  飞控放到中间  重心也在中间  校准下IMU

网友:
你要做IMU校准的.  还有楼主你可以起飞打杆辅助一下. 有经验了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重心  飞控放到中间  重心也在中间  校准下IMU

谢谢你的帮助,只是我只第一次做四轴,imu我也校准了,就是起飞的时候机尾先起来的 ,我都弄了好久了,打算过几天去操场好好试试,别人让我胆子大些,油门不要推太慢了,我觉得我能行的,开始做第一架固定翼的时候也炸了好多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重心  飞控放到中间  重心也在中间  校准下IMU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重心  飞控放到中间  重心也在中间  校准下IMU

嗯,这些我都做了,还是机头先起来的,我就不敢在飞了。

网友:
起飞推油,要果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些我都做了,还是机头先起来的,我就不敢在飞了。

油门先推到百分之四五十,等一下,两三秒,等马达速度上去了,果断拉倒百分之六七十,别怕,第一次难免会紧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先推到百分之四五十,等一下,两三秒,等马达速度上去了,果断拉倒百分之六七十,别怕,第一次难免会紧张的 ...

嗯,是的  我每次都是慢慢加油门  ,看着他慢慢地离地的,的确我给油门不果断 ,等有时间再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我每次都是慢慢加油门  ,看着他慢慢地离地的,的确我给油门不果断 ,等有时间再试试,谢谢你了 ...

现在上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天了吗?

还没有  这几天忙着固定翼  有时间就去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先测重心,调试好。尽量使重心和机架几何中心重合!电调好像稍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重心,调试好。尽量使重心和机架几何中心重合!电调好像稍大了点?

40a的电调  是有点大  但是应该不影响吧  而且  别人说是我的操作问题   并不是推油门飞机就原地升降的  一个多轴高手告诉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a的电调  是有点大  但是应该不影响吧  而且  别人说是我的操作问题   并不是推油门飞机就原地升降的   ...

哦,预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