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池还必须要原装充电器充电,不可以通用点吗?

楼主(2013-11-12):
    精灵的电池还必须要原装充电器充电,这个想法有点无法理解,是电池特殊还是怎么的,电池可以买你大疆的,但给个平衡口我们别的充电器充下啊,如果是外场的话还得找220V电源或发电机,荒山野岭的上哪找啊 !我平时都是用A6接汽车蓄电池充的,这下出难题了。

网友:
是的,外场至少得2块电池以上啊,而且原厂充得1-1.5小时,太慢了。

网友A:
沙发,意思就是让你多买几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意思就是让你多买几块电池

求山寨电池

网友B:
其实只要输入电压12v电源给电池的两个端口就可以充电,至于充电快慢要看你的电源电流咯。dji的电源是12.6v4A的输出,电池那边是有电路的也就是说保护电路及平衡电路都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山寨电池

这个现在真没有,等等吧,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输入电压12v电源给电池的两个端口就可以充电,至于充电快慢要看你的电源电流咯。dji的电源是12.6v4 ...

正如五楼的朋友说的,只要输出电压和电流OK就行了,没说一定要原装的啊

网友:
没有平衡头,在充电器上选择“CHARGE”选项充,设置好电压是可以的。

网友:
多备几块电池呗,一次飞个痛快

网友:
不一定非得用分壓充電才可!充電器可以設置

网友:
精灵2的电池一千块呢!抢钱啊

网友C:
买之前就应该想清楚,思量再三,还是继续玩我的1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之前就应该想清楚,思量再三,还是继续玩我的1代。

明智之举!

网友:
原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