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3-11-12):
高手给个详细点答案,,小弟先谢谢

网友:
三大不留。度娘。康姆

网友:
楼上说的是 ,谁的回答也不如度娘

网友A:
改变交流电频率,从而调节交流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交流电频率,从而调节交流电机转速

谢谢指教,

网友:
先百个度哇!!!!!!!!!

网友B:
可以把两相变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两相变三相

网友:
变频器就是给交流异步电动机调速的
其他功能都是附加

网友:
就接220v电能输出380v'电'就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