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apm2.6遇到问题,希望获得帮助和指点。

楼主(2013-11-12):
基本硬件配置:
apm 2.6 + 电源模块 + 433数传
6H gps + 罗盘
飞越650 4轴机架
天地飞7(美国手)+7通道接收
好赢 3A UBEC单独给飞控供电

入魔2个月,从kk到玉兔2飞控,调试、爽飞一直很顺利,后决定玩FPV,所以入apm 2.6。
到手后,继续按照泡泡大师的教程进行组装和调参。
利用原来手里的一些配件:
V2216电机
1147普通桨
天行者20A电调
3S 5200 电池
minimosd + 5.8G图传
使用3.0.1版本固件的默认值
第一次试飞,起飞后,飞机一阵抽搐摇摆,完全无法控制,直接5米左右高度炸鸡。电机座与gps损坏。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在升级了一下硬件配置后:
4822 390
铂金30A
6S 5200
1147碳纤维桨(做了平衡)
使用3.1 rc5 版本固件的默认值

第二次试飞,加大油门时,感觉飞机向后倒,也许是6S 5200太重的缘故,所以不敢起飞,怕炸鸡啊。
又做了如下的尝试:
水平放置,手按住飞机,解锁,轻推油门,油门正常。
但是拨动遥控器右边十字控制向上时,就是升降向上时,觉得飞机在向右边用力。
但是拨动遥控器右边十字控制向下时,就是升降向下时,觉得飞机在向左边用力。
但是拨动遥控器右边十字控制向右时,就是副翼向右时,觉得飞机在向前边用力。
但是拨动遥控器右边十字控制向左时,就是副翼向左时,觉得飞机在向后边用力。

7通道接收器的1-7端与飞控的1-7端是一一对应连接的。天地飞7的遥控器设置里面选的是固定翼,模式2。在调参软件里面校准遥控器时,一切都正常。

我该从什么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请大家帮助我。谢谢!

网友:
输出通道接错了吧

网友:
通道。。。。检查接线。。另外直接在地面站看下输入对不对

楼主:
由于找不到头绪,昨天用玉兔2将apm替换下来了,还未试飞呢,现看见大家的回复,我又比对了当时保留的照片和信号线上的标记,确认是把电机线接错了,整整错了一圈。惭愧啊!

也许是年龄大了,或者是降压药吃多了,最近反复确认的事情都会搞错,太不应该了,我会再仔细点,再次感谢!

也给大家提个醒,飞前务必确认、仔细核对。开不得玩笑。

网友: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白白看多文字。  我的apm 已经以为上1147浆 炸过一次,换回1047非常顺手

网友:
拆了重来。。。

网友:
这电调电机线接的.....

网友:
看到lz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输出电调顺序错了,果然如此,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最小油门拿在手里左右前后倾斜机身看反应。
lz白升级了,不过可以比较下,哪套效率高,呵呵

网友:
APM的PID不合适的时候反应会比较强烈。。所以一定要现在地面试验一下是不是能凑合飞起来再开始

网友:
学习一下 准备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