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CP 的舵机用到SUPER CP,可行吗?

楼主(2013-11-12):
网上随便转了转,发现NANOCP的
舵机
最便宜的18块,比华科尔的便宜(25元)。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魔友试过改上去。
super cp的舵机真的不结实啊,都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A:
你吃螃蟹吧,好吃记得说声。。

网友B:
NANOCP的舵机,5线制,不带驱动(估计电机两根线,电位器三根线)。super cp是不是这样?

网友C:
楼上正解,我的是Nano,它的舵机也不怎么样,很容易烧舵机壳,我的现在200块电了,又开始抖舵了

网友D:
nano cp的个别材料确实不好,但舵机质量还不错,我飞了不计其数的起落了,原厂电池4块都干废了,但舵机却很坚挺,没有发生烧舵机问题,只是炸坏了一个,卡了几天,就自愈了,又飞了上百起落,才彻底挂掉,但也不是烧坏的……
我建议您检查整个动作组件的顺滑度,尤其是桨夹拉杆,看看和旋翼头的拉杆限位片冲突不……

楼主:
网上有卖齿轮不过也不便宜啊,6元两个。如果不放在航模类里,应该算是天价了。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魔友同时拥有SUPER CP 和NANO CP的,可以交叉实验一下。

网友E(2014-02-03):
正准备试一下,都是五线舵机,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