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添加飞梦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3-11-12):
刚入了devo7e,刷了“给力”固件,添加了A7105
因为手边有一堆的飞梦接收机,因此还想再添加一个飞梦的高频头。但是不知道在控里信号,电源,地线分别是那几根。借用chengyabcd的图片,哪位高人帮我标示一下这几根线的位置?

网友:
不懂,看晕了

网友A:
与原机的高频头无关(用数字信号),找教练(模拟)口的PPM信号线,及+5V,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原机的高频头无关(用数字信号),找教练(模拟)口的PPM信号线,及+5V,地线。

接模拟口的几根线中一定会有PPM的线。但是怎么找出来?
+5V devo7e电路板里面没有把?高频头附近那个3.3V的电源线是否可以当作飞梦的电源?
高频模块附近的那个地线是否可以用作飞梦的地线?

网友:
模拟口有PPM,及地线,因该是3.5插头的头部的接点是PPM,后部的接点是地。+5V主板上应该有,单片机要用5V。

网友:
拆开,照几张照片,帮你看看。

网友B:
黑色数过去第三条线是pp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数过去第三条线是ppm输出

多谢提示。
再次确认下,左边图片,红色是5v的电源,黄色是地线。右边图片黑色数过去第三根是ppm线

网友C(2014-03-08):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
再次确认下,左边图片,红色是5v的电源,黄色是地线。右边图片黑色数过去第三根是pp ...

问一下飞梦改D7E是不是就不用短接D7E电阻了?不会影响发射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飞梦改D7E是不是就不用短接D7E电阻了?不会影响发射距离?!

直接用飞梦的高频头了,短接电阻是自带头里的,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飞梦的高频头了,短接电阻是自带头里的,你说呢?

就按照上面那个图接线就好了吧?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飞梦的高频头了,短接电阻是自带头里的,你说呢?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图上那两个点电压只有3V多点(山寨的表)会不会影响高频头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图上那两个点电压只有3V多点(山寨的表)会不会影响高频头性能?

找5V的稳压块的输出用来当电源,一般单片机的供电都是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5V的稳压块的输出用来当电源,一般单片机的供电都是5V的。

没有电子基础 不知道是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子基础 不知道是哪个啊!

用万用表量下 一个三角的块 标注7805或者是1116的或者直接找mcu的供电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