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在孕育中~

楼主(2013-11-12):
直接上图:

安装基本完成,下午调了半天兔二,可还是飘~~~水平校正没问题...
超声波定高也不准,定不住,慢慢降高度,如果地面有突起会突然降低!
机架是极枫400mm的机架
电机朗宇A2212KV980
9047的荧光桨
电调天行者40A
兔二飞控,电压检测线,超声波,GPS(还没装),大功率声光报警,兔二专用OSD
图传是5.8G200mw
云台是双轴舵机云台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把兔子调稳?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超声波定高2米以内才有效,我的直接默认参数平坦地面定高不错。

网友B:
电调也太大了,20a足够,2212kv980 10寸桨满油门才14a。白白增重8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定高2米以内才有效,我的直接默认参数平坦地面定高不错。

离地面也就40厘米!默认参数飘的更厉害!明天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也太大了,20a足够,2212kv980 10寸桨满油门才14a。白白增重80g。

开始打算4S,所以上的这个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地面也就40厘米!默认参数飘的更厉害!明天上视频!

飘是飘,上下高度还行。

网友:
你一点 不负责任呀  怎么就怀运了

网友:
关键是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是飘,上下高度还行。

为了更快的上传,只能损失画质了
http://www.tudou.com/v/kpp7uOIR-i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C:
您的帖要顶上,兔子的超声不要安,没多大意义,在草地或不平的地方低飞会震荡炸鸡的。其他一切都好,脚架有想法,不过高了,泡沫的,再加强,,这高度,炸时的力道都会吹枯拉朽,可以把买套套的钱省点,或是把哄老婆晚上侍候您的钱拿点出来,用naza确实要好飞的多,兔子是拿来飞空翻的不是来飞fpv的,大力支持楼主。
。。。又一位为兔子献身的纯洁的灵魂。。。。看见图中的躯壳,哎,,,又一个少年被咖啡兄害了。。。。。

网友D:
上4s电机吃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帖要顶上,兔子的超声不要安,没多大意义,在草地或不平的地方低飞会震荡炸鸡的。其他一切都好,脚架有 ...

感谢王爷顶贴!脚架那会就犯愁了。。。原装的用刀割了,450直升机的没法装,而且还低,后来看到买道翼时的下脚料,然后割了四个腿,用拉带拉拉上,可总倒,又把直升机练习架的四根碳杆插上了
的确是该怪咖啡,都是他那两个低空高速的视频让我中了四轴的毒,现在飞翼,A控什么的还扔着呢!
开始考虑买NAZA LITE,可是GPS太贵,飞FPV怕丢机,所以最后入的兔二!没想到。。。咖啡居然也玩NAZA去了兔子估计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4s电机吃的住?

肯定吃不住!毕竟这个电机不支持4S!
不过刚才我一共挂了1W左右的电池。。。。。测试挂这么重能不能飞
两个花牌6S1300
两个3S2200
一个3S1300

大概65%的油门就可以平飞,所以在考虑买个大电池,初步打算6000毫安的电池,3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吃不住!毕竟这个电机不支持4S!
不过刚才我一共挂了1W左右的电池。。。。。测试挂这么重能不能飞
...

其实我用4s飞了很久了

网友E:
请问图传可以传多少米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用4s飞了很久了

也是郎宇a系列2212kv9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图传可以传多少米远啊

一直在调兔子,调好后会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