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舵机,陀螺仪的连接,有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3-11-12):
去年入的450,由于比较忙就一直放在房间角落里,今天有时间想学学调机,由于不会连接那些元件特意画了张图,希望大神们能看明白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也坐等。。。

网友:
下载个V BAR的说明书 里面有连接线  至于为什么下载Vbar的   你懂得

网友:
连接给你http://www.mikado-heli.com***/
点COM 后面是“点h k”

网友:
舵机顺序错了吧?

舵机1/3互换

kbar ch1-3对应舵机1-3插线,黑线在上

网友A:
按这个接。
FUTABA 舵机线,白色信号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JR的舵机线 橙色是信号线,红色正极,棕色负极

网友:
帮顶,赚分!有用收藏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接。
FUTABA 舵机线,白色信号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JR的舵机线 橙色是信号线,红色正极,棕色 ...

很有用,收下啦!!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俺到此一游,长见识了!!

网友:
小机,接收和陀螺一体,
大机,陀螺和接收是分开,
这样子设计的好处是:接收与控对应,想用什么样的控,就买跟它配套的接收。
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