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2216~1250 KV~可以用4S电池吗

楼主(2013-11-12):
郎宇2216~1250 KV~可以用4S
电池
吗

网友A:
这么高的KV值,用4S估计会烧

网友B:
4S用7060 问题不大,上8寸,满油门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建议上6寸浆,否则必烧

网友D:
想知道如果是90A的电调是不是最大能过90A的意思,电机知道KV直如何推算电压及电流

网友E:
电机KV值应该是对应电压的吧 1250KV的话 4S 14.8*1250就是他的转速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