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哪吒一代的问题 ........求大仙看看是怎么会死

楼主(2013-11-12):
我的哪吒一代的加了PMU模块   这样把原有的LED显示的电源和信号线拆除,但是PMU链接好以后LED等就不亮了!!!我原有的LED线还是接上的!!下有图片求大仙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弄错了  发的太快了

楼主:
新手请见谅啊   不会上图片啊     好不容易才弄上了  求大侠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请看着此图接线。

网友:
花点钱买个V2的LED吧,V1的LED白白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着此图接线。

这个不是直接连主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着此图接线。

那是不是说LED还是要独立供电的是吧

网友B:
需要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独立供电的

好的明白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  谢谢你

那我可以和PMU并联起来吗?

网友C:
如果升级PMU,要注意V2的LED不一定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升级PMU,要注意V2的LED不一定通用的

我是一代的哪吒   加了二代的PMU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代的哪吒   加了二代的PMU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LED

嘻嘻   兄弟我解决了   我是飞控和接受机没有连接好  而且是单独给接受供电的  没有给飞控供电   哎   菜鸟伤不起啊

网友:
你的圖led電源沒接怎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