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不耐用呀!

楼主(2013-11-12):
发动机不耐用呀!

连杆断导致缸套变形,取不出来了!!!

网友:
大哥   缸套不是这么取的   要先加热   使机闸膨胀才好往外拿   你这也太暴力了

网友:
國產品值就是有質量上的問題

网友:
只能说三叶的用料不是很好 而且加工的工艺不如某些好点的厂家 但是价钱算亲民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发动机价格是亲民了,可是修飞机买配件的钱那可就不亲民了

网友:
OS的机子好就是价格太猛啊

网友:
这样一搞怕是要报销了

网友:
lz破罐子破摔了

网友:
如果三叶都耐用了,那谁还买OS干什么呢

网友B:
最新 风神50 600级飞机 3D油动直升机 VⅡ SV 全金属版,买回来3个月,一次没动过,成色100%,没加油,没启动,放书房个把月,反正不想要,低价卖了,主机

碳纤大桨

kds 7通道带液晶屏顶级电脑遥控器

三叶52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gy1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82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  6个 futaba 3003

启动杆

90启动器(比瑞集的寿命更长 碳刷更坚固 还可以额外加装锂电供电)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关

Y线

++我自己买的小配件,全部卖了,油撒的多是新的。。需要的联系我,QQ2249332139
只卖3000RMB,别跟我废话的,加我,你买回去就能玩,我原价+自己花的钱买的小东西是 4800RMB。。
  要就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 风神50 600级飞机 3D油动直升机 VⅡ SV 全金属版,买回来3个月,一次没动过,成色100%,没加油,没启动 ...

空机报价!!!!!!!!

网友:
好黄好暴力。。

网友:
取缸套的动作绝对暴力!

网友:
这台发动机除了化油器,其它基本上报废了,买新的吧

网友:
一定是太贫油了,润滑不够。连杆都段了。三叶还是富点油比较好
我以前三叶的也断过连杆。

网友:
在好的东西这样搞也质量不好

网友C:
顶暴力哥,三叶发动机性价比很高的,新的缸套可能有毛刺,用2000号砂纸打磨一下缸套进气口和排气口,飞3D装个定速,绝对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暴力哥,三叶发动机性价比很高的,新的缸套可能有毛刺,用2000号砂纸打磨一下缸套进气口和排气口,飞3D装 ...

谢谢指点!!!!!

网友:
不过,三叶的发动机价格比较公道啊!

网友:
怎么和以前我玩车的时候那个TRX3.3发动机一样呢

网友:
呵呵,多少个起落

网友:
明显贫油了  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2013-12-27):
支持一下,好机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新 风神50 600级飞机 3D油动直升机 VⅡ SV 全金属版,买回来3个月,一次没动过,成色100%,没加油,没启动 ...

空机加发动机排气管单出不   电子 配置太低    不敢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机加发动机排气管单出不   电子 配置太低    不敢要

多少

网友:
瞎搞瞎搞

网友:
继续折腾吧,顶起

网友:
贫油所致!!

网友(2014-04-20):
准备入油,先学习学习!

网友:
这就直接不能要了啊!三叶能用,就是飞的不能太猛,随便玩玩行,油针也要小心会自己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价格是亲民了,可是修飞机买配件的钱那可就不亲民了

支持

网友:
ASP系列的发动机用在直升机上面   (36H  46H) ,悬停飞行可以调整很完美,但是高速表现就非常不佳了,主要是转速上不去,扭力也比较差
如果飞行场地灰尘可以控制很好的话(每次飞行场地泼水抑制尘土),以17-19分钟每个起落(每箱油)进行悬停飞行计算,可以飞行超过100个起落。100个起落后轴承与活塞会有很大的磨损,需要更换。 这只是悬停飞行的情况下,上空没有试过

网友:
太  次了  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