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30+水冷电主轴+冷却系统+液面计+流量计+变频器面板

楼主(2013-11-12):
主轴、水冷系统全貌

水箱及水位液面计

水箱及液面计

流量计,可以知道水循环是否在进行,这个透明管里,中间的标识块在下表示无水流运动,标识块在上面表示有水流运动。

将变频器的控制面板转移到主轴前面,方便操作。

网友:
不错不错,液位计和流量计值得参考,赞一个

楼主:
超级简单和便宜,用了2个注射器搞定

网友:
用材不错啊,我当时也在想如何确定主轴有冷却液,后来换了绿色的冷却液加一段长长的透明的管,有液时管就充成绿色,很明显。

楼主:
补充一下:原来用的是80元左右的那种水泵,体积超大,声称有几十瓦的功率也不小,理论出水量也挺大,但实际上接上这个主轴后,每分钟的流量就大大减小,估计也就在1-2升,而且用了一个大的乐扣密封盒子,照样有嗡嗡的响声,共振引起的。这种声音我很是不舒服,就想换金属盒子,采购了铝合金盒子以及微型的只有几瓦功率的小水泵,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这个水箱的位置高度与主轴差不多高,无法实现停泵之后的自动回水功能,所以就加上了流量计,一切都是简单的实现方式,当然最开始的液面指示是想在铝合金上开孔和粘贴透明玻璃,但是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透明玻璃。

网友:
牛逼哄哄啊

网友A:
无动力 电主轴 拔插使用
牛人  这无动力什么价格

网友B:
这个无动力不错,bt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动力不错,bt30的?

是BT30主轴,+800W65mm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 电主轴 拔插使用
牛人  这无动力什么价格

机子使用MACH3驱动
无动力使用MACH3控制,也就是F5键控制
电主轴,使用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
哦对了,还有一个要说:水泵是通过变频器上的继电器控制的,电主轴转的时候,水泵自动停止,电主轴停下来,水泵也自动停下来。
舒服啊,前后用了几个月,终于把电主轴的安装、水冷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子使用MACH3驱动
无动力使用MACH3控制,也就是F5键控制
电主轴,使用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

比较关心你这无动力主轴 精度和价格 还有 带动的电机多少KW  这也是是用变频控制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你这无动力主轴 精度和价格 还有 带动的电机多少KW  这也是是用变频控制转速吗

无动力主轴,精度嘛就不好说了,没做具体测试,
但至少是刚性比我以前的自制主轴强的太多了,

精度不精度的,在我目前的加工里不是很重要,因为这里边影响的因素太多,

我估计这个主轴的精度不会超过0.01的,但是已经够用,其实在DIY里有很多技巧可以达到我们需要的差不多的效果。

我购买这个主轴时的价格是900+

申明:我不是卖主轴的,别找我采购。

主轴电机是直流电机,功率大概在1500W,220V交流输入可控硅调速器(价格便宜),整流后供直流电机。

楼主:
这个帖子无人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子使用MACH3驱动
无动力使用MACH3控制,也就是F5键控制
电主轴,使用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

加上个水保护开关更好,串在控制主轴的两个端子之间,水泵通水以后主轴才能转,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个水保护开关更好,串在控制主轴的两个端子之间,水泵通水以后主轴才能转,更安全

用不上!因为主轴温升不快,连续运转几分钟,主轴也只是有点点温升。所以,主轴控制水泵是可行的

楼主:
好像玩电主轴的不关注这个???

网友(2014-01-0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前天逛市场~我看见2个小日本的全新主轴油冷循环站,电机估计鬼子电压110V了~你要我可以给你搞个~

网友D:
有效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效的修改
感觉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