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K8无副翼系统跟r6008sh接受机怎么接线呀

楼主(2013-11-12):
现在只知道K8输出接3个斜盘和锁尾舵机,但是如果不用BEC单独供电的话,就用电调供电的话,电调怎么接呀,电调还是接接受机的3通道吗?现在接收机我只知道1 2 6通道是接斜盘舵机的,3通道接电调,4,5通道是接原来单轴陀螺的。现在换了三轴真心不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电调插3通道没错。

网友:
百度搜索图片 K8接线图

网友:
K8和mikado的Vbar接线一样,网上大把教程。

网友A:
百度搜“Mikado_VBar_5.3_设定_全攻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Mikado_VBar_5.3_设定_全攻略”就差不多了

感谢呀,呵呵

网友(2014-07-16):
电调插3通道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