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现在的配置能再增加续航?

楼主(2013-11-12):
朗宇v2216   900kv  桨是普通的1045桨,机架普通的450尼龙塑料机架,电调好盈天行者20a,现在是两块3s,2200电池,并联使用,电压设置3.7v报警,14分钟左右报警,只是悬停,感觉还是太少了,就这样子能再稍微改进点增加续航吗?

网友:
手头有一样的配置,同问。

网友:
2212~2216级别的四轴对重量实在太敏感,建议换机架,DJI的450就是个垃圾设计,太过重视强度,忽略了这个级别四轴对重量的苛刻要求,太重了!建议换铝方管机架。

网友:
还有就换桨,换仿APC的1047桨,然后注意做好桨平衡,这样也能有效提高续航时间。

网友A:
报警电压设为3.6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电压设为3.6即可

因为是新电池   所以怕伤着   最低能设置成多少  不伤电池的情况下    还有就是  每次两块电池并联充电只充进去1000多点  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新电池   所以怕伤着   最低能设置成多少  不伤电池的情况下    还有就是  每次两块电池并联充电只 ...

不低于3v不会伤电池,保险一点就3.5吧,3.5以下的容量也不多了。不可能只充进1000mah,别信充电器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低于3v不会伤电池,保险一点就3.5吧,3.5以下的容量也不多了。不可能只充进1000mah,别信充电器的显示
...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