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控可以实现几架飞机编队飞行吗?

楼主(2013-11-12):
至少5架吧,否则没有队伍的样子了。

网友:
您以为是鸭子东南飞呀,一会排成一字型,一会排成人字型,,,,
两架机能在空中相互飞在一起已属不易了,。还不排除编队里有人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楼上的图片好看

网友:
A控似乎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你要是能整一帮子人天天在一起练,搞个百十来架的轰炸机群估计也行

网友A:
A控可以编队飞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不知道你说的编队飞行是怎么样的编队飞行。是各自按照固定航线飞,还是自动根据队形和僚机调整位置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MFD飞控可以实现,还可以在OSD上叠加友机的实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子的飞控好像可以5机编队

果子飞控是啥飞控?淘宝搜索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控可以编队飞

a控貌似只能两架飞机编队吧

网友:
编队还是靠人靠自己的技术。。。

楼主:
我的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例如要求是5架飞机并排飞行,用5个飞控,让它们飞各自的航线
5个航线是平行的5条先,预先排好,人工控制速度,让他们飞到并排的一直线上,然后定速

网友:
编隊飞行,首台炸机,其它也跟着自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