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配置什么性价比高,来讨论啊啊啊!

楼主(2013-11-12):
飞越到底怎么配置比较好,,,,,大家来讨论        我是新手,准备入手450来练练手。预算1500,不包论坛老模友 括遥控器,大家推荐推荐@[偷笑]

网友A:
我也新手,飞越空机500,舵机用春天40多一个的,电机电调普通的一共120,陀螺也是不知名的GT600,遥控天七双接收的500,然后搞了一堆“必须消费”的易损件,电池格氏98元的,电源二手B6(100包邮在路上),就这些了,今天应该能到货,经过长时间的潜水,我认为老手的那些配置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模拟器才练了10天(每天不到半小时),所以再好的东西在我手里也是炸,等把这套炸彻底了再直接上高档货,就这些样了

网友:
如果是纯新手,建议换皮带的,维修调试都简单

网友:
预算到2000就可以配个好点的了

网友:
还没有入手450,同样关注。

网友:
1500有点难,关键你包括电池充电器吗, 建议飞越空机680,+MD933 185+飞越电机 100,+好赢飞腾125+DS525 200=1290.  陀螺仪收2手(ZYX 3GX K8).     MD933配飞越橘色易碎舵臂,尾舵机要用个好的,只要不是太缺钱建议是DS525或者DS520.,  这套无副翼配置关键陀螺仪调机需要有人带,或者自己潜水够,

网友B:
嘉迪450皮传空机   400
KST215*4           440
花牌2221             110        飞越3S        80
花牌LX-50A          220         飞腾40A   100
KBAR、SBAR。。。 480        ZYX-S2   335
这个的配置比较放心,   不需要重复投资,933比较易坏,价钱贵,性价比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手,飞越空机500,舵机用春天40多一个的,电机电调普通的一共120,陀螺也是不知名的GT600,遥控天七双 ...

请问,你的这些配置飞500感觉行吗?用的多少的电池呢。
错了 是5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这些配置飞500感觉行吗?用的多少的电池呢。
错了 是500块

哈哈,我说的是飞越450空机500,舵机120,陀螺60,电调电机120,这些一共800完事,遥控器天7的是500,一共1200元,电池可以选择格氏的20C,前期练手足够,不到100一块,买几块就看自己需要了

楼主:
买什么易损件好呢,大家开动脑筋一起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迪450皮传空机   400
KST215*4           440
花牌2221             110        飞越3S        80

缩尾舵机用什么

网友:
斜盘舵机:kst 215mg * 3   (老版360元   2014版略微贵一些  具体搜X宝)
锁尾舵机:kst 515mg  或者 亚拓 ds525  或者mks ds95i 8910a+

好赢铂金40A 或者 花牌 50A  中特威的45A据说也不错!

电机 花牌 3s

陀螺 k8或者论坛前阵子比较火的 mini s-bar

至于空机嘛  纯新手的话  就不要追求什么精度啦  当然越便宜越好!等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估计也该换空机了!

我个人不推荐 收二手的电子设备  至于为什么嘛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就不废话了!

楼主:
一缕清风发表于2013-11-14 04:12:40
斜盘舵机:kst 215mg * 3   (老版360元   2014版略微贵一些  具体搜X宝)
锁尾舵机:kst 515mg  或者 亚拓 ds525  或者mks ds95i 8910a+

好赢铂金40A 或者 花牌 50A  中特威的45A据说也不错!

电机 花牌 3s

陀螺 k8或者论坛前阵子比较火的 mini s-bar

至于空机嘛  纯新手的话  就不要追求什么精度啦  当然越便宜越好!等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估计也该换空机了!

我个人不推荐 收二手的电子设备  至于为什么嘛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就不废话了!
电机旳型号是什么,谢谢还要买什么意损件

网友D:
本人也是新手,空机用的是二手空机300,斜盘舵机MD933新的68一个,尾舵机MD922新的78,好盈铂金40A价格128,电机用飞越3S电机价格99,陀螺仪收的二手的zyx价格160,接收也是二手的rx1002价格100电池用的格式的25c 价格98,改皮带该件花了大约100左右,全机身螺丝换冰人的12.9级螺丝,原装螺丝太软(你懂是什么牌子了),易损件买了球头扣,球头,拉杆,香蕉头,T插头,玻纤大浆以及木浆(木浆就装过一次,发现有变形就没使用了),舵机臂,大齿轮组,大齿轮,小齿轮尾桨等。
你看其实价格也不是很高,有摩友告诫我现在新手东西没必要用好的,本来想用直接上6S动力,kst215斜盘舵机3个,kst515尾舵机的,摩友说没必要那么好,现在技术不行,容易炸机,用好的也要炸,而且跟我说,我的尾舵机不行,用铂金40A的电调的话,以后升级就不需要换电调了,只要换舵机跟电机,这样省,最好再换一个好一点的,另外我收的二手空机是轴传的,已经改皮带的了,新手还是用皮传的好,简单维护,震动少,唯一的区别就是顺滑度不行,上一次我炸鸡损失横轴一根,玻纤大浆一副,主轴一根,尾管一根,拉杆3根,易损件主要是看你自己,大浆老魔说还是用玻纤的比较安全,木浆虽然便宜,但是会因为受潮或放置时间长产生变形,会导致调机难调,震动大,且容易射浆。
另外嘱咐你一句,工具一定要买齐咯,六角扳手一套,螺丝刀套装(带套筒的)一套,尖嘴钳1把,条件好的买把球头钳
我的工具有六角扳手2套(原装4毫米横轴需要2个一样的六角扳手),尖嘴钳,螺丝刀套装(带小套筒,拆装任何有螺帽的可以用,特别是我现在已经改3MM横轴了),电烙铁套装一副(带电烙铁,焊锡,松香,买的东西特别是电机的香蕉头还有电调的T插是没有焊接的,需要自己动手),还有锉刀一套差不多就这些吧。
其实突然发现,玩模型是很费钱的,话说02s费钱,现在如450也是比较费钱的,不过配件上来说确实比02s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是新手,空机用的是二手空机300,斜盘舵机MD933新的68一个,尾舵机MD922新的78,好盈铂金40A价格128, ...

话说电池的话,老魔说不用买太大容量的但是一定要30C以上的,电池要看性价比,不能一味的找低价物品,不然因小失大,最近我看到狮牌的,貌视价格比较划算,正打算入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旳型号是什么,谢谢还要买什么意损件

电机应该是3860或3980